频率计如何不外接分频器下提高测量范围

楼主(2008-06-18):
main()
{
    TRISA4=1;
    OPTION=0b11111111;

    T1CON=0b00110001;

    T0IE=0;
    TMR1IE=0;
                while(1){
                                average=0;
                        for(i=0;i<4;i++){
                                FrqCount=0;
                                TMR1IF = 0;
                                T0IF = 0;

                                TMR1H = (65536 - (500000/8)) >> 8;
                                TMR1L = (65536 - (500000/8)) & 0xFF;

                                TMR0 = 0;

                                while(!TMR1IF ) {
                                        if(T0IF){
                                                T0IF=0;
                                           FrqCount++;
                                        }
                                      }

                                average += ( FrqCount<<8 | TMR0 );
                                        }

                        average=average*0.999992;
                               }
                }
以上是程序,在8MHz的系统时钟下现时可以测量至2MHz的信号
看了些例子,在不接分频器下可测量至20MHz
程序要如何改善才能提高至20MHz测量范围?

网友:
你用用PIC,4MHz晶振,可直接测量75MHz,

楼主:
【1楼】 h572
就是pic16f648
現在只能测量2MHz

网友:
开TMR0的前置分频器,可以测到75MHz!

楼主:
【5楼】 h572
就是如何開?
OPTION=0b11111111;
tmr0已是256分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