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的实时钟,为什么老是“晚一天”?

楼主(2008-06-18):
我的电脑,最近发现:时间显示的实时钟的“日期”,老是“晚一天”——譬如今天是“18日”,但是显示“17日”;“分、秒”显示则是正确的——今天调整正确了.....明天元会“晚一天”?
    查了,未发现病毒。

网友:
你把自动与INTERNET时间同步关掉再看

网友:
是不是时区啊,还是电池没有电了啊

楼主:
1、已经按 【1楼】tomhe666 的意见,关闭“自动与INTERNET时间同步”,再看看——能否解释解释“为什么”吗?
2、【2楼】 hl0716 :不是“时区”问题;电池亦正常——否则不会只是日期错误的

网友:
何为病毒? 就是执行恶意操作的程序
那修改日期算不算恶意呢?
.................

网友:
24H  12H?

网友:
把时间同步服务器设为国家授时中心的IP:210.72.145.44

楼主:
看了电脑的“说明”:
    "同步计算机时钟如果您的计算机属于某个域,则计算机的时钟可能自动被网络的时间服务器同步。如果您的计算机不是域的一员,可以使您的计算机时钟与 Internet 时间服务器同步。
    如果启用了同步,您的计算机时钟每周就会和 Internet 时间服务器进行一次同步。然而,如果您没有通过电缆调制解调器或 DSL 调制解调器与 Internet 保持连续连接的话,则自动同步可能不会总是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单击“Internet 时间”选项卡(位于“控制面板”中的“日期和时间”上)中的“立即更新”按钮来执行立刻同步。只有在您的计算机不是域成员时,该选项卡才可用。"

【1楼】 tomhe666 :“你把自动与INTERNET时间同步关掉再看”
——刚才看了,昨天“关闭”了;今天还是“昨天”?

【6楼】 gxlujd 彩虹: 把时间同步服务器设为国家授时中心的IP:210.72.145.44
____提示:同步成功!再看看明天......谢谢 彩虹老师。

楼主:
唉!今天还是19日?!

网友:
肯定电脑内有恶意程序在作祟!  也许那程序作者和你开玩笑呢!
如果现实中时间真能慢一天就好了!

楼主:
按 【1楼】tomhe666 的意见,关闭“自动与INTERNET时间同步”,
   【6楼】 gxlujd 彩虹: 把时间同步服务器设为国家授时中心的IP:210.72.145.44

    这几天,好像都正常.....再看看......
    谢谢大家!

楼主:
“停”在上面的日期上面,已经好几天,说明上述的几个办法都无效。
无奈之下,还是ghost回复三月份的版本——现在,两天过去,已经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