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P430GCC找不到cygintl-8.dll

楼主(2008-06-18):
求助:MSP430GCC找不到cygintl-8.dll

网友:
看看是不是MSP430GCC专用的文件,如果不是,从其他的GCC编译器拷一个试试?

网友:
msp430gcc是不是基于cygwin的?看名字有点像cygwin的文件。

楼主:
只部分问题解决。

我用WinAVR的make替代MSPGCC里的MAKE,解决部分问题。

可以编译,但是还是不能运行GDB,还是提示少了cygintl-8.dll.

楼主:
终于是找到个cygintl-8.d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