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在KEIL UVISION 中使用C汇编的混合编程

楼主(2008-06-18):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pragma asm
        MOV R6, #02H
DL:        NOP
        NOP
        DJNZ R6, DL
#pragma endasm
}
这种程序总提示我
SERIALCOM.C(213): error C272: 'asm/endasm' requires src-control to be active
请问这个SRC 控制器怎么打开???我在KEIL UVISION中没找到啊
请高手帮忙指出路径

网友A:
在右边files窗口点中Source Group 1
点右键,选中Option for....
右边有五个选项(具体就不列了)
把第三个和第四个激活。确定。

还需要找到你安装文件夹下的lib文件夹
找到C51X.lib
X代表你的选择的编绎模式
如果是small
复制C51S.lib
对应三种模式分别为C51S.lib  C51M.lib  C51L.lib
把其中一个拷贝到你的工程文件夹下面。

楼主:
果然是高手,呵呵!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
不过,偶没想明白为什么要复制"C51X.lib ",因为不用复制问题就解决了呀!
复制这个有什么用意呢?

网友:
一般是不用复制这个库到工程下,因为uvsion里已经设定了路径了。我原来写51时很少这样嵌入汇编,一般是编一个汇编的函数由C调用

网友(2014-12-29):
引用 网友A:
在右边files窗口点中Source Group 1
点右键,选中Option for....
右边有五个选项(具体就不列了)

按照你的方法 做了  出现了更多错误
请看
点阵.src(7): error A9: SYNTAX ERROR
点阵.src(7): error A3: ILLEGAL CHARACTER
点阵.src(7): error A3: ILLEGAL CHARACTER
点阵.src(105): error A3: ILLEGAL CHARACTER
点阵.src(105): error A3: ILLEGAL CHARACTER
点阵.src(236): error A30: SEGMENT SYMBOL EXPECTED
点阵.src(236): error A3: ILLEGAL CHARACTER
点阵.src(236): error A3: ILLEGAL CHARACTER
点阵.src(236): error A3: ILLEGAL CHARACTER
点阵.src(244): error A48: DATA-ADDRESS EXPECTED
点阵.src(250): error A48: DATA-ADDRESS EXPECTED
点阵.src(259): error A48: DATA-ADDRESS EXPECTED
点阵.src(281): error A48: DATA-ADDRESS EXPECTED
点阵.src(282): error A48: DATA-ADDRESS EXPECTED
点阵.src(285): error A48: DATA-ADDRESS EXPECTED
点阵.src(292): error A48: DATA-ADDRESS EXPECTED
点阵.src(295): error A48: DATA-ADDRESS EXPECTED
点阵.src(303): error A48: DATA-ADDRESS EXPECTED
点阵.src(307): error A48: DATA-ADDRESS EXPECTED
点阵.src(310): error A48: DATA-ADDRESS EXPECTED
点阵.src(315): error A48: DATA-ADDRESS EXPECTED
点阵.src(328): error A30: SEGMENT SYMBOL EXPECTED
不知如何解决  ??求一个详细的教程 谢谢了

网友:
二楼是正确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