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MikroKopter中的无刷电调程序V0.33发展的修正程序

楼主(2008-06-19):
不知各位有多少人是自制无刷电调的呢? 又有多少人是用m8的呢? 为了方便一些人, 我打算发布一些我现时使用的电调程序。因为比较懒,暂时没下决心去重写代码, 用MikroKopter的电调代码好像也挺好(虽然有不少的Bug)。因为从v0.35到v0.41版本总是运转不顺, 算了还是自己来修正代码另起炉灶。暂时是把电流检测部分修正了一下。我串入0.5欧的电阻作电流测试,效果还是可以的, 估计如果出现堵转或mos中有管损坏而导致大电流的话, 这个保护应该足够。因为手上有由网友feng_matrix 送的pcb板,所以电流检测和电压检测脚便按他的设计调整。指示灯也作相应调整。除了这两处外,其它便与MikroKopter的无异。如果有网友愿意参与这个小小项目,非常感谢!希望能一起完善好一个不错的电调。

网友:
这个代码是可以直接用的吗 feng_matrix的图?

网友:
隐约记得mikrokopter上面介绍说,点调程序是根据他们电机的选型进行了优化的, 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导致楼主的电机运行不顺呢?

mikrokopter用的电机是14极的, 我们一般国内的电机好像多数是12极,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关系

网友:
to : 【楼主位】 (敏感词0386)123

如果用我的PCB板,PPM_DECODE.C/PPM_DECODE.H/UART.C/UART.H,都可以删除,实际使用中根本不需要

楼主:
是的. 14极与12极区别在哪里呢? 但14极怎么排列呢? 不太懂.

网友:
14极说的是转子上的磁极,航模无刷电机定子一般都是3的整数倍

楼主:
【1楼】 xiangyuan_122

是可以直接用. 我现在就是用它.但是有一点要注意, 你要把通向mos管的地作些修改(因为feng_matrix第一版中,他在覆铜时没注意,让覆铜与mos管处的地也连通了,这样使得在电流检测上会变得复杂,纯技术上意见, 希望feng_matrix不要介意, 你能送我pcb,我已经非常感谢你).

【3楼】 feng_matrix

的确是没什么用, 特别搞笑的是他们弄了串口,但是却没有作rc校准, 真不知他们是怎么用的. 暂时是想提供一个自己测试可用的代码给大家, 日后慢慢完善. 在适当时, 我应该会重写. 始终整个程序的架构都不完善, 虽然程序也能用, 但不觉得是好, 只能给个合格.

网友:
【6楼】 (敏感词0386)123

你说的对,那块是我布得第一块板子,地线问题没有仔细考虑清楚

楼主:
以下视频就是使用楼顶的源码生成的程序+feng_matrix送的板驱动电机的.除了感觉电机有点吵外, 其它都算OK.可能是风大吧.运转一段时间,电机也不会暖,还是冷冷的.

网友:
【6楼】 (敏感词0386)123

你说的要注意的问题是针对feng_matrix的PCB板不是原理图吧

楼主:
【9楼】 xiangyuan_122  是的,而且只限于他的第一版的pcb.

楼主:
发现了程序可能存在一个严重的bug.为何说可能呢? 哪是因为还未完全确定. 已经导致同一个相的p-mos管损坏, 而其它相却未试过损坏. 而且连电流保护也无用.

当然送120这个值给电调(此时电机是静止的), 电调接收后开始激活启动电机. 电机动了两下后就出现像卡死现像.同时电调板上的一个p-mos管开始冒烟.结果一只管就这样牺牲了. 今天试了两次, 操作同样方式. 但是出现损坏前,使用其它值启动并未出现情况, 而且运转也很正常.看来得查明原因才行.现在最奇怪的是,为何总是同一相中的p-mos管, 而其它的却未试过.很是奇怪.

网友:
to : 【12楼】 (敏感词0386)123

你如果用德国人的程序,可以把启动限流的的参数再改小些,参数在main.h中
如果用我的第一板PCB板,把板子做个处理,用刻刀把下图红圈中这条线割断:

成品电调或舵机内都有逻辑控制占空比变化率的,就是步长,因为硬件响应速度很多情况下小于输入信号变化率
这时即便输入信号从0突变120,实际占空比仍然是逐步增加直到目标值,用PID算法就可简单实现这个逻辑
这样的好处就是转速调整或舵机运转更加平稳,坏处是步长太小整体响应速度就降低了
最好情况是软件步长与电机加速度刚好相匹配

做四轴电调为了提高响应速度,输入量都是接收下来就直接修改PWM发生寄存器的
德国人的程序在电机正常运转后,根本不检测电流的,限流逻辑只在启动过程中
因为在电机高速运转时用M8的ADC功能,要切换采样管脚,可能会影响过零检测及换向

楼主:
电流检测的线路我弄好了. 把地处理好了. 通过串入0.5欧作为电流检测, 也可以实现电流的保护作用. 在程序在, 德国人的程序有一个bug, 使得不能在运转时保护, 这个我已经修正了. 问题出在电流检测的AD值, 它限定最大为200, 而要紧急停车的话, 需要哪个值大于200, 这就使得就算电流再大, 也不会符合条件而起保护作用. 所以我把限定值设为205,这样电流保护紧急停车功能便生效了.这个BUG在v0.41版同样存在. 其实我现在最奇怪的是, 我以各送56 72 168 184的值让电调启动电机,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偏偏两次同是120就会出现故障. 而且电机的电流保护不起作用.这才是我最奇怪.因为每每都以烧管.未敢乱试.打算把源码看个明明白白再试.因为手上并没有带电流保护的电源, 只能这样了. 为了给其它网友提个醒,所以发上来让大家注意一下.

网友:
to : 【14楼】 (敏感词0386)123

你改了程序,在运转过程中采样电流吗?

楼主:
它原本的程序就会. 在比较器中断中. 然后在SetPWM()中进行过流判断, 超过时便停车. 但是它的v0.33版中, 这个停车存在问题.因为它只是关掉pwm输出,但有可能会使输出脚还保持高电平而使得P管处于导通状态. 于是在v0.41版中, 便加入对N管的控制, 把N管关闭,然后再关pwm.这样就保证输出回路断开.我测试过, 这个保护是生效的.测试方式:在地的电流检测上串0.5欧电阻.同时并上一段导线.然后让电机运转到稳定.接着断开导线.这里电机转速立刻降低ROT灯亮, 然后转速一直下降. 到了快停时, ROT灯再次灭,电机开始再加速.但是转速到一定好, ROT灯就亮,然后再降速.

网友:
你烧掉的那个MOS是否连接在OC2G管脚上?
关掉计数器2的pwm输出,输出脚状态随机的,强制设置都不行
16位计数器的两路PWM就没有这个问题,估计和M8的硬件设计有关
第一次上电我就在波形中看出这个问题了,因为有一路MOS经常开关波形不对
我用汇编写的电调程序,就直接改了管脚输入输出方向解决之,如同:

MOSP_A_PWM_ON:
        ldi main_temp0, 0b00001000                        //关T1分频器
        out TCCR1B, main_temp0;

        ldi main_temp0, 0b01101001                        //开T2分频器
        out TCCR2, main_temp0;

        ldi main_temp0, 0b00001000;
        out DDRB, main_temp0;

        ret;

MOSP_B_PWM_ON:
        ldi main_temp0, 0b00001001                        //开T1分频器
        out TCCR1B, main_temp0;

        ldi main_temp0, 0b01001000                        //关T2分频器
        out TCCR2, main_temp0;

        ldi main_temp0, 0b00001100                        //输出T1B通道
        out DDRB, main_temp0;

        ret;

楼主:
的确是接在OC2G上.你的意思是, 当关断OC2G的pwm输出同时, 要把相对应的DDRB设为输入.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
0.5欧取样电阻大了一点,电流小无所谓,但对于十数安电流来说,太大了,发热太厉害;
俺用过一台朋友送的德国GSC电调,用了一片8pin运放,取样电阻只有0.001欧姆,就一段铜导线,据说还是无氧铜的;

说到电调,俺还是中意有相位传感器的无刷,故障率低,性能好过无感的;程序编制也方便;

楼主:
楼上误解了, 串0.5欧是为了测试.因为我不可能乱来短路电路测试保护, 所以只是把采样电阻加大,并电线作为采样值的切换测试. 事实上, 平时用是使用一段导线作为检测用.

网友:
TO : 【19楼】 (敏感词0386)123

不是设为输入,是设为输出,你目前用的是那一版程序?是否运行中PMOS较热?
德国人0.31、0.33、0.35、0.36、0.37、0.41版,好象一直在折腾你说的问题
我们到MSN上讨论这个问题,坛子里聊太慢了
feng.matrix@yahoo.com.cn

网友:
直接将占空比清零

楼主:
【22楼】 feng_matrix 好的. 因为今天白天有事, 现在才看到你的帖. 可能今晚才有空, 不好意思! 你今晚有空在线吗?

【23楼】 johu  在电流保护处已经把占空比清零了.但是没有用.而且两次都是损坏同一只管.而且如feng_matrix 所说, 是烧坏接在OC2G上的管.还有一点补充是,ROT的led在这里是亮的.也就是说程序已经进入到电流保护了.只是它并未能保护到,清零也无用.

网友:
今晚有空,不过要到8点以后儿子睡觉了,我才能上线

楼主:
呵呵, 没关系,只要你方便就可以了。我上传昨晚改了的程序。昨晚和今天中午试了下,好像输出120的值让它启动也不会损坏。我后来大胆试了几次都没问题。因为我没有示波器,所以看不到波型。

现在运转起来,p-mos管的确比n-mos管热。可能与经常开关和电阻率大点点有关。

这是新程序的运转视频。程序改了后,启动变得不顺利。但转起来后,噪声好像小了。还有一点要说的是,之前烧管时,启动都像这视频哪样,启动不成功,有个闷响声后管就冒烟了。但现在却不会。昨晚误解,以为开哪个通道就把相应通道DDR设为输出,其它为输入(德国人的程序v0.41就是这样,而v0.33则是把OC2G对应的脚长期设为输出)。

网友:
to : (敏感词0386)123

不好意思,刚才说了一半宽带断了,打电话到电信说是服务器有问题,晕啊!
等了好久才连上

楼主:
没关系。 我也在看德国人的程序。看出一些设置问题。

网友:
to :(敏感词0386)123

32khz试验了吗?是否效果更好些?噪音是否减小?

楼主:
今天忙了一天,还未试。昨晚看了一晚程序。发现在16khz时,timer1 timer2所使用的pwm模式不同。还是搞到明明白白先。始终觉得现在存在比较多的问题。

网友:
是不一样的,16位寄存器无论16khz还是32khz改改ICR1里的TOP值频率就变了
同时比较值跟着翻倍就可以了,8位寄存器255已经是上限了,没有办法该TOP的

网友:
仔细读了一下程序,发现楼主根据feng_matrix的电路把port以及ROT和GRUEN重新设置了一下,对于portB与ROT主要是过流检测指示灯的操作,但是程序中多次出现(PORTD|=GRUEN)有点不明白,GRUEN设定值为0x20,也就是说对PD5操作,但PD5接C相下桥N-MOS,这样岂不是直接打开N-Mos,始终没明白这句话的意图,还请楼主指教。

楼主:
谢谢楼上的提点,是我忘了改到PORTB了。真是丑大,犯上这么低级的错误。应该是改成PORTB|=GRUEN;

楼主:
在得到各位网友帮助,无刷电调程序算是修正了。现在启动和运行都没有问题,电机声音也正常和流畅。特别感谢feng_matrix和wxbr 的提点!现在把新程序上传,并附上运行视频(供电电压为5V,测得功耗为45W,电流大概是8.8A)。个人感觉程序已经无问题了。现在也不烧管,取消了限流电阻(0.5欧),电机动力明显提升。如果有网友试用,有什么疑问或有什么提意,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程序:

视频:

网友:
to :【35楼】 (敏感词0386)123

启动电流多大?

楼主:
这个测不到啊。因为我是用5V 20A的开关电源供电。测最高风速时电流是用电流表测220V端。我手上仪器不多,所以无源测量。

网友:
to : (敏感词0386)123

你有没有在电调输入端并联电解电容?

网友:
(敏感词0386)123 齐来俯卧:

从视频中看到,你是用键盘控制串口发送命令给控制板,再由控制板发送命令给电调
想请教下,如何用PC键盘控制串口?

楼主:
【38楼】 feng_matrix

   没有并啊. 只是在mos管哪里并.

【39楼】 yl3721 亮仔

   直接用串口终端(就是一些串口调试软件), 直接发不同键值到控制板而尔.

网友:
深度膜拜

网友:
我想问一下LZ,你修改过的软件能用CVAVR直接编译通过吗?

楼主:
没试过,如果修改一下肯定行.不过为何要改成cvavr的呢?

网友(2008-07-30):
问下LZ,德国的原理图PB6,PB7好像是可以通过跳线接地选择什么地址的,但feng_matrix的原理图是接的晶振,看程序里也是有对地址选择的处理,地址处理部分是不是对整个都没什么引响啊

楼主:
你看看宏的定义,如果你固定了一个地址码,哪它就不会编译哪段地址码了.

网友:
也就是去掉这个也可以是吧 还有那个PPM处理的部分
他这里这个MotorAdresse是个什么地址呢 前半段是没有处理 但后面还是赋值为1的哦

楼主:
我是固定地址的, 其它什么ppm uart就留着, 反正不影响使用.真要好好修整,估计要重写了.

网友(2008-09-25):
BLDCv033_fix02 仔细阅读了代码发现一些问题:

1.main.c中

pwm是 32khz编译的,SetPWM()中,以下的代码是错误的,注释掉的代码才对。

#ifdef  _16KHZ

// OCR1A = 2 * (int)tmp_pwm; OCR1B = 2 * (int)tmp_pwm; OCR2  = tmp_pwm;

OCR1A = tmp_pwm; OCR1B = tmp_pwm; OCR2  = tmp_pwm;

#endif

2.blmc。h中

#ifdef  _32KHZ

 #define PWM_C_ON  {TCCR1A = 0xAD; TCCR2  = 0x49;DDRB = 0x3A;}

 #define PWM_B_ON  {TCCR1A = 0xAD; TCCR2  = 0x49;DDRB = 0x3C;}

 #define PWM_A_ON  {TCCR1A = 0xAD; TCCR2  = 0x69;DDRB = 0x38;}

 #define PWM_OFF   {OCR1A = 0; OCR1B = 0; OCR2  = 0;TCCR1A = 0x0D; TCCR2  = 0x49;PORTC &= ~0x0E; PORTB &= ~0x0E; DDRB = 0x38;}

#endif

我在调试德国人的程序时也发现有些变扭,lz改的程序,我感觉有进步,但是还有问题。  TCCR1A = 0xAD  ,foc1a=1 foc1b=1,这里为什么需要强制匹配???按道理就是foc1a=0 foc1b=0,还有

PWM_C_ON

PWM_B_ON

PWM_A_ON

为什么不这样写?

 #define PWM_C_ON  {TCCR1A = 0x81; TCCR2  = 0x49;DDRB = 0x32;}

 #define PWM_B_ON  {TCCR1A = 0x21; TCCR2  = 0x49;DDRB = 0x34;}

 #define PWM_A_ON  {TCCR1A = 0x01; TCCR2  = 0x69;DDRB = 0x38;}

COM1A 和COM1B还有COM2不想产生波形就两位清零,然后DDR寄存器设置为输入,管脚应该是高阻态。后级A+ B+ C+的三极管 基级应该无电流,达到关断pmos的目的。

ps:手上也在调试电调程序。不过我是从0.31版本开始调试的,就感觉德国人的程序在这一段宏定义的时候非常不妥,可能是自己还没吃透中间的玄机吧

网友(2009-01-16):
    我試過了,德國人的程序可能是在程序中故意地加了一些BUG,但思路還是對的,把這些BUG稍加改動後還是可以運行的。在調試的過程中MOS管很容易燒,所以用分立元件,並用手頭TO-220的MOS管,更換起來方便。後來燒得太頻繁了,在進行ISP燒錄都會燒掉MOS管,只好又在MOS管供電端加了一個開關。

    德國人的程序在自動動行過程中是采用中斷方式進入自動換相的,在中斷的過程中又插進了AD轉換,消耗了大量的時間資源,後來我改成不由中斷進入,而由程序控制進入自動換相。運行得還很平穩。最不方便的是,它的內部比較程序和AD轉換程序相沖突,使用比較器時得把AD轉換功能關掉,使用AD轉換時得把比較器復用功能關掉,相當麻煩,如果要把它改成由電位器來調速的控制,還真不容易,以下為一段運行的視頻。

本贴被 jeoge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6,16:13:54.

网友(2009-07-27):
各位好! 我在程序换向控制中看到  ZeitZumAdWandeln 这个变量,没看懂是如何处理的,干什么用的????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2009-09-17):
好贴子做个记号!

网友(2009-11-13):
请问各位,程序中的ADCW是什么?

网友:
准备出手了,做个记号。

网友:
楼主,小弟准备做直流无感无刷电调,材料已准备妥当,网上查了N多资料,对有些名词还是不得其解。不知楼主大哥能否加我QQ(309035975)指点一二?小弟先谢过!

网友(2011-07-12):
回复一个吧,留着.

网友(2011-12-11):
我做了一下,电机可以转动了,8v以下电压启动不是很好,lz有改进的程序吗,请问pcb板还用吗,

网友:
没有装电流保护,试机猛了点吧mos管烧了。

网友(2012-02-06):
回复 网友A:

请问德国人的开源网站的链接是什么?

网友(2012-07-20):
先顶了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