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vrdude怎么配置熔丝位??

楼主(2008-06-19):
求助:avrdude怎么配置熔丝位??

网友:
看看 avrdude 的 terminal 交互模式。

网友:
你准备用C++B来调用dude编程?

楼主:
AVRDUDE_WRITE_FUSE =  -U efuse:w:0xff:m
AVRDUDE_WRITE_FUSE += -U hfuse:w:0xc5:m
AVRDUDE_WRITE_FUSE += -U lfuse:w:0xe2:m

怎么不行?

楼主:
AVRDUDE_WRITE_FUSE =  -U efuse:w:0x01:m
AVRDUDE_WRITE_FUSE += -U hfuse:w:0xc5:m
AVRDUDE_WRITE_FUSE += -U lfuse:w:0xe2:m

行了

请问:
atmega48 efuse 0XFF与0X01代表的意思相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