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inux 下的makefile用法

楼主(2008-06-19):
我刚刚转用ubuntu(linux),在编译都是用下面的指命并通过avr dragon写入m16,请问谁可以讲解一个makefile的使用方法并map 到vim里.谢谢~
sudo avr-gcc -mmcu=atmega16 -c main.c
sudo avr-gcc -mmcu=atmega16 -o main.elf main.o
sudo avr-objcopy -O ihex main.elf main.hex
sudo avrdude -p m16 -c dragon_isp -P usb -e -U flash:w:main.hex

网友:
VIM 里可以直执执行命令啊,比如
:!ls [Enter]

楼主:
意思是直接把这些命令 map 到vimrc?
那makefile怎用

网友:
我记不清了,得到家里机器上试试。

我一般在 terminal 里用下面这几个命令就行了:
make all
make clear
make program
vim Makefile

网友:
晕,怎么回复了两次。

你应该把问题描述得更详细一些,大家才能更好的理解。

楼主:
好的,我等待你的回复

网友:
我试了一下:
1) 在 terminal 里进入项目所在的目录
2) 这时候可以用 vi,VIM 或 gVIM 编辑你想编辑的文件,比如执行 vim Makefile
3) 在 VIM 里执行命令
   :!make all
   :!make clean
   :!make program

你每次都要执行 sudo 吗。
虽说用 root 登录不好,可我一直都用 root 登录,功力不够,所以没有搞坏系统。

网友:
搞坏系统不需要功力,哪天不小心在根目录来个 rm -rf * 就行了。

我觉得最多make program需要root权限,因为有并口I/O。

楼主:
6楼的朋友,
2)是新建一个Makefile并用vim编辑?(我的项目所在目录没有makefile这个文件呀)

网友:
可以在一个现有的 Makefile 模板上修改。
看一下这个网页:
http://www.sax.de/~joerg/mfile/

楼主:
我明白可以在模板上改,但改好后要怎样用,直接把makefile放到项目后,那之后怎操作
比如我项目目录test就只有一个main.c,那改好后的makefile放进去后怎样操作

网友:
> 那改好后的makefile放进去后怎样操作
把改好后的 Makefile 放进去后,在 terminal 里进入工程所在目录
#make all   表示编译工程
#make clean 表示清除
#make program 表示把编译结果写入 AVR。

对于 Makefile 的工作机制我也不了解,还没有仔细研究。

网友:
在vi下直接make就行了,用不着那么麻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