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一个东东,算是自动化机械吧,

楼主(2008-06-19):
同亲戚搞了一些挤塑机的业务来做做密封条,挤塑机,不知大家见过没,
密封条的成品,由挤塑机抽出来,就象是抽面条一样的,长长的一条或几条。
我们在做的成品的规格有近2米长,所以在实际工作操作中,需有两个工人来操作:一人在抽出的牵引机处,另一人再拉出来2米外,当到达尺寸后,牵引机旁的人再用剪刀剪断。
工作是很简单很轻松的,不过这样一台机器需要两个人来操作,在目前工人短缺,人工暴涨的情况下,实在是太麻烦了。因为工作简单,工资也高不起来(业内行情),实际中根本招不到工人来做。原来当时的业务量也不太多,所以基本都是我LP同亲戚LP隔两天就过去做做工人。 --那时我在其他公司上班。

去年就一开始做这个业务时,看到就有想法做个自动的机器设备,自动拉出去到尺寸就切断。……
也想了不少时间,用什么来控制,或是如何牵拉出去,因为一直在上班,大多在下班有闲时来搞搞想想。今年初确定了一些想法,在网上买了一些电子元件,做了一些简单的控制电路实验,电路上应该基本是正常了,
机械结构的部分一些没有时间去搞,要加工,要买材料,都有点不知本地去何处购买,所以也一直拖着,
在现在业务里也增加了一些,自已人做已经有点麻烦,基本上得天天开工了。所以这个构想方案又翻出来。

这两天自已仔细想想,基本认为构想成熟了,这几个月时间内准备操刀上马了,操刀前发上看看,有实战经验的朋友帮我看看有什么地方还可能会出些什么问题的,

先发个机械的原理图来看看,

这个是电气原理图,

说电气,因为这个控制主要用继电器实现,我的电子能力实在不行,继电器电路接触过一些。
说起来,本来也想在电子控制方面努力一下,同一些机械设备维修的技工交流了一下,据说,电子控制的东东坏了要修时比较无里头,查起来比较麻烦,而电气类的继电器控制的,坏了,听看继电器工作情况就可以判断电路坏在那儿了,在设备里,相对来说还是电气设备结构比较稳定一点。
刚好接触过一些继电器的电路,就画了这个,自已用万能板接过,实验过电路是正常可运行,不过到实际应用中会发生的情况现在还未知。

网友:
发光二极管与光敏电阻那以后可以会有尘,在设计时要注意这方面的保养方便!!

网友:
做几个压花的小轮子或履带带着密封条走,只要数圈圈或定时剪断就是了。

网友:
楼主设计的不能自动调整和设定密封条的长度,这种结构切出来的精度不会高到的。建议你去看看切商标机或高速冲自动送料机构。

网友:
工作比较简单,机器看起来有点复杂,可以参考数控弹簧机那种送料结构,用光电编码记长度,结构比较简单,精度也可以做的比较高。

网友:
支持楼上。在机器的出口处的滚轮端加装编码器来定长,这样会简单很多。

网友:
或者买个拉线式的长度编码器

网友:
好像有点复杂啊,不过机械复杂了电子就简单了,反之亦然

楼主:
复1数,
谢谢提醒。

复3楼,
关于我下面的那条螺杆,就是用可以转动,转动时,可以前进或后退来调整有LED和光敏的工作台,这样来控制密封条的长度。
如果不能改长度,传送带左边的就不用那三个轴来整来整去的那么复杂了,直接同右过的一个大转轴就行了,

复2楼,及4楼及5楼,
我原来的也是用编码器测长的想法,也已经做过实验,实际的精度很差,而且每条出来的长度都不能统一,
在做实验前,我从在网上咨询了相关玩编码器的网友,复我说,如果2米,1mm为一个信号,2米为2000个单位,编码器在实际使用中由于机械相关的方面,千分之五的精度都很难保证,所以2米精度误差可能在1cm以上。
当时我不信他的话,花了800元买了一上自动切胶带机(是用编码器原理来测试长度来工作的)来改装做实验,原胶带机的最大长度是1米,我改了其实编码读取前的一个齿轮,使它*2,等于刚好是2米,结果实验中,发实接出到最多只有195CM,有时甚至是190cm。原因是密封条是PVC,有弹性,编码器压轮在传动时,其压向密封条的压力相对其弹性变化而来测的长度误差完全不准,而且非常的不稳定,定好200CM的,实际出来长度,从196到188CM都有。所以这个方案只能做无效, ——可怜我的800元就打了水漂了。55555

而目前这个方案,完全是密封条自行由传送带向前走,没有拉力或压力影响到其长度的变化,机械上相对来说复杂了一些,但应该是稳定的,不过机械打样的成本过高了,所以这回要小心谨慎一点了,多方面考虑一个,

楼主:
6楼,
或者买个拉线式的长度编码器,

是怎么样的,能解释一下吗,看能不能用上,

呵,电子方面比较菜,看我的签名就知道了,
现在是完全的自主研发,所以尽量电子简单了,机械方面,接触过一些,还好大多属是眼见功夫,好搞定一些。

网友:
有弹性的条状工件定长精度要求不会太高吧! 2M的误差1CM的精度都不能达到要求的话,那上面的机械定长的误差会更大。不知道用人工定长时的精度是多少?

楼主:
2M内的误差在正负1cm都问题不大,其实正负2cm都不太影响使用,不过要看到时验收员的心情了。
关于编码器,前面我的试验,编码器读取长度(压轮)的精度很低,而且很不稳定啊,压轮走带走了十来根,有196,195,194,192,188,这是连着走的情况下,每一次出来的长度同前一条都有1到2cm的误差;不过当时可能也有一些是后面传送带设备没有的原因(是人手工随压轮来拉的),但编码器的设定的长度都是198cm。实际的188到196,误差的不稳定性已经是8cm了,这已是很夸张的地步了。本来结果中有一些误差是可以接受的(可以以实际情况来加减一下误差),但不稳定就实在不能接受了。

而现在这个机械结构的方案,以我自己目前所考虑,完全是以密封条的实际(如流水一般)流到触发动作的点上(遮住LED照给光敏的光信号)而给前面的切刀信号(长度不到,自然不会遮住,就不会切);且中间也没有什么压轮之类的压迫设备压到,其材料的弹性变化应该也不会影响到过程。就算有长度同其刻度上的误差,但在同一段工作时间内应该误差也是基本稳定的,应该能达得到1cm左右的精度。

编码器想起来却实比上面的机械更加的高科技,不过真要控制上有一定精度,估计很多关键部件的加工上都得经过特别处理及开发(如压着走密封条走来测长度的压轮,其压的力道及轮上用如何纹路会更好都得考虑了),这不是我目前DIY条件下可以达到的。

想起以前水版那个用风扇吹流水线的例子了

网友:
这种情况是用步进电机来送料可能好一些。

网友:
不知道产品挤出后有没有经过冷却定型, 如果没有话有必要加装定形工序再定长。

     我还是建议用你购买的自动切胶带机改造一下:适当调整两送料轮的压力,必要时将送料轮的表面加工成网状/平行条纹。

     如果你的产品有经过冷却定形精度是能达到的。必要时更换压料轮的弹簧。

楼主:
想问一下版主或其它老鸟,这个调速主电机,应该用多大功率,我自己比较没有概念。
传送带是总长是2米多点,周长等于是4米多了,宽度(传送带)10CM左右
上面的密封条拉到2米长到剪断后总重量是多30多克到80、90克不等,目前没有超过100克的。
不知这个电机要选多大功率的,几十W可以吗?比较没概念

网友:
我以前做了一条1M(周长等于是2米)长的,宽10CM的小传输带,用了一个36W的电机!!

网友:
晕啊,有自动的履带牵引机呀:当年做电缆时就用这样的机器,还带个滚轮或霍尔的计米器,最后有个收卷机.牵引机用变频,收卷机用力矩电机.

网友:
将设备放到2楼,用导管引至1楼,密封条只承受自重的张力,再进行定长切断
苯办法,见笑了

网友:
【17楼】 caioy
是个好办法!!!

网友:
【17楼】 caioy
       办法最好,而且设备成本最低。

楼主(2008-07-22):
二楼,现实条件不允许啊,
我自己想想,这套东东其实也原理大根差不多的,应该也行的,
只是准备开始做前,还是多想想各方面的问题,及可行性。

其它考虑到的方面,切断了密封条后,要马上把断后的条子从传送带下扫下来(准备就用四五个刷子扫出来到边上落出来),这样现让再个设备继续来重复做第二次的工作。
只是这个动作,不知是用原来的传送带的电机的动力,加个电磁离合器及一些机械传动来实现?或是另外再用一个小电机单独控制来实现好呢?

这些密封条近2米的长度,最快的大概是6到7秒出一条,然后到20条就要用小绳子绑扎成一捆,最后15捆或是20捆放到一个木架子才算完成了。

6秒×20条,120到140秒内必须捆一次,(不然无法整理计数。)
如果要实现真正的解放出人手,不必有工人一直跟进操作,就必须把绳子捆扎的工作让设备能自动完成掉。不然,盯着机器两分钟就去操作一次,也是比较麻烦的。
只有实现了20条自动扎成一小捆,而工人仅需在设备出出5到10捆的情况下(等于一台设备正常情况下,工人的中间闲置时有十几近二十分钟),去提出放到木架上这样的工作,这样就,可以一个人同时兼管两三台机器工作了。

但目前暂时没有见过有什么可以实现捆扎简单小设备,也没想到什么办法来实现,不知有没有朋友能提个好办法?

楼主:
【13楼】 kaif_w 锋记
     不知道产品挤出后有没有经过冷却定型, 如果没有话有必要加装定形工序再定长。

     我还是建议用你购买的自动切胶带机改造一下:适当调整两送料轮的压力,必要时将送料轮的表面加工成网状/平行条纹。

     如果你的产品有经过冷却定形精度是能达到的。必要时更换压料轮的弹簧。

其实在密封条从挤塑料出来时130到150度的高温,马上进过水冷却及定型,再到牵引机拉,挤塑机主电机转速,和牵引机拉的速度,决定了密封条的截面尺寸。中间的水冷却,在开机一段时间后,水温会高到50度左右或以上。而出来的密封条,等于也是近50度出来,实际工作中发现,规格长度要求是195CM的,当时剪断是196CM,放了一天或是一段时间后,发现会缩短到194.5CM左右;当然,拉扯一下,又会到196CM也可能的。当然送货检验时,对方QC只会根据当时长度来量。

因为是软的PVC材料,有点类似橡胶,“适当调整两送料轮的压力”,这句话的技术含量,在我的这个DIY的条件下,不太好实验测试。

网友(2008-11-03):
想知道胶条厚度是多少?如果超过2,3mm就可以用一个带微动开关的悬挂挡板来做位置检测,胶条的一端触及挡板,开关接通,切刀切断胶条,同时,另外一个小电机控制的钩爪(齿轮加弹簧)或者你说的刷子扫下来,并且作为一次计数,电路部分很简单,也可用齿轮计数,捆扎可以用胶带,用绳子好像比较困难,机器不会打结,胶带卷绕胶条缠两圈,靠胶带张力捆扎,不会太紧,不知道满足要求不,当然捆扎部分还得切断胶带,还得1到2个电机。你也可以用一个电机带动机械结构来实现多个功能,不过在我看来除非你能找到现成的机械部件,否则加工费用和试制风险还是很大,反正你只做这一台,不如用限位开关控制继电器来驱动电机,这种控制部分用的小直流减速电机可以买二手的,不贵,

网友(2009-01-13):
还整上了编码器,真是杀只蚂蚁都要用牛刀。思维就这么僵化?

直接一个传送平台,端部弄一个触发开关,就是一般的开关,不带锁定,触发一次就咔嚓砍头就可以了,而且长度可以肆意的调整,只要别到了厂房外面。

成本么?一个普通开关,一个微电动机,一个偏心摇杆机构,外加一个切割机!

实用,实用,别整天净想一些高精尖的东西,用不好反而生出很多弊病!

网友:
【17楼】 caioy

 将设备放到2楼,用导管引至1楼,密封条只承受自重的张力,再进行定长切断

苯办法,见笑了

========================

在无人车间内是可行的!但是,现实不是理想状态啊!

网友(2011-03-22):
回复 网友A:
复1数,
谢谢提醒。
复3楼,
关于我下面的那条螺杆,就是用可以转动,转动时,可以前进或后退来调整有led和光敏的工作台,这样来控制密封条的长度。
如果不能改长度,传送带左边的就不用那三个轴来整来整去的那么复杂了,直接同右过的一个大转轴就行了,
复2楼,及4楼及5楼,
我原来的也是用编码器测长的想法,也已经做过实验,实际的精度很差,而且每条出来的长度都不能统一,
在做实验前,我从在网上咨询了相关玩编码器的网友,复我说,如果2米,1mm为一个信号,2米为2000个单位,编码器在实际使用中由于机械相关的方面,千分之五的精度都很难保证,所以2米精度误差可能在1cm以上。
当时我不信他的话,花了800元买了一上自动切胶带机(是用编码器原理来测试长度来工作的)来改装做实验,原胶带机的最大长度是1米,我改了其实编码读取前的一个齿轮,使它*2,等于刚好是2米,结果实验中,发实接出到最多只......

你用的编码器精度是多少的?我用2500脉冲编码器的加伺服电机用PLC控制,误差可以达到正负10司。 关键在装编码器的测量轮要压紧,而且旋转的时候不能左右摆动,否则都大大的影响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