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93C46工作时序问题!

楼主(2008-06-19):
马老师您好!
今天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关于93C46的操作程序,有点不明白,以下是程序
void Ewen(void)
{
        unsigned char temp,InData;
        CS_CLR;
        SK_CLR;
        CS_SET;
        InData=0x98; // 10011XXXXX
        for(temp=10;temp!=0;temp--) // 10位数据需要发送
        {
                if(InData&0x80)
                        PORTB|=(1<<PB2);         //从高位开始发送
                else
                        PORTB&=~(1<<PB2);
                SK_SET; SK_CLR;          //产生时钟
                InData<<=1;
        }
        CS_CLR;
}

InData=0x98; // 10011XXXXX
后来我看了芯片资料,注释中的10011XXXXX是正确的   但为什么是0x98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请马老师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1001 1xxx xx => 1001 1000 00    ==>  具体是什么功能自己查吧.
                  9    8  移位补2个0

楼主:
这个是用软件模拟93C46的工作时序吧
如果直接用AVR的SPI应该如何读写这个EEPROM?
请马老师指教

网友:
有些采用3线接口的芯片,但不是标准的SPI格式,其命令字和数据可能不是8的倍数,这样是否可以直接使用SPI的硬件接口读写,还要看具体芯片的手册。

比如命令字为12位,那么要看前导加(或后补)4个0时,芯片能否正常识别和支持,能的话就可以用,否则只能用I/O模拟了。

楼主:
现在我用I/O模拟的93C66的工作时序,读写后通过串口发出数据(串口是通的)

通过仿真器模拟出来的数据是'0',串口也接收到了1个数据,但没有显示

请问马老师,这个情况是不是读写没有成功?

网友:
这个我无法具体知道原因,

“通过仿真器模拟出来的数据是'0'“模拟什么?

”串口也接收到了1个数据”是指PC的串口收到数据吗?应该按十六进制方式显示

楼主:
我是通过串口发送的数据存储在93C66里的一个指定地址里,然后在到这个地址把数据读出,再通过串口发送出来

仿真器仿真后串口的数据都没有问题,但当把数据读出时就不是当时发送的数据了,而是‘0’

串口调试程序里显示接收到一个数据,但接收框里什么都没有

网友:
如果接收框是十六进制显示方式,任何数据都会显示的。

楼主:
问题基本上解决了,SPI对应的4个脚除了MOSI是为输入外其他3个脚都应该是输出

现在读写都已经正常了

感谢马老师的耐心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