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一步教你如何提高笔记本无线网卡的信号强度

楼主(2008-06-19):
首先要找块坏主板,当热你愿意的话好的也行。 像这块PII的就不错。

把电感拆下 把铜丝拉直。

按下图尺寸成型,焊接。

我是笔记本用不可能搞30多厘米长,所以只做了5个单元。

找一条带插头的特富龙线焊上。

打开笔记本的后盖。

找到天线插头。

拔掉原来插头,把新做的天线插在MAIN接头上。

呵呵 这根天线很酷是把!

大概测了下,约10分贝的增益。白线时换天线。

AP多了不少,原来连不上的信号也能连了。

网友:
pcmcia的卡咋个弄呢?

网友:
此种八木天线比较新颖,呵呵

楼主:
pcmcia里面也是有天线接头的。

网友:
好贴,顶一下
估计用同直径的薄壁紫铜管效果更好些【冰箱压缩机毛细管】

网友:
TNND 我花了300大米和同事家连接不起来,周围也没别家有,LZ真幸福,那么多,
............
想当年直线1500M,哎!

网友:
用的时候笔记本后盖还要打开啊?

楼主:
愿意的话在底板打个洞也行

网友:
其实你用易拉罐或者盆子什么做的定向天线效果会更好
楼主这么多资源可以利用
羡慕

网友:
强人制作的定向天线,提高15db

网友:
国外强人用卫星天线改装的,据说能收到200公里以外的信号

网友:
楼上的漏勺版和卫星版都很酷

网友:
对路由器的天线有兴趣。 家里的用了没几个月信号就变弱了。。不过隔一堵墙好像还能以满的速度下BT。。。。

网友:
哈哈  这个有意思

网友:
那个无线网卡是两根天线的,只要接一根出来吗?

楼主:
对 只接1根就可以了。

网友:
个无线网卡是两根天线的,只要接一根出来吗?

外面的是屏蔽用的

网友:
【21楼】 hl0716
那根白色的是屏蔽的么?
黑色那根才是是需要外接出来的吧

网友:
LZ有原贴地址吗?

网友:
楼上,给个地址里,好多
http://www.wireless.oldhand.org/articles/wlan/antenna/diy/

楼主:
无线网卡是两根天线的.白色黑色都是带屏蔽。只需1根天线就能工作。当然你做2根也没人反对。
回 yibin818
我只在这里帖了这个帖,不明白原贴地址? 除了那个有日文的图纸全是自拍的照片。

楼上的链接里的天线除大锅外我基本都做过。
那种可乐瓶天线我从来没做成功过。
在业余条件下最容易成功的是奶粉罐天线,双菱天线和本帖这种八木天线。其中这种八木天线体积最小。
当然理论上讲最好是用锅,但不实用。因为很多邻居很迷信。你摆个大锅出来对着别人家会制造不和谐。

DIY天线最主要是尺寸的精度和馈线的选择。短距离可以用本帖那种高频特富龙线。通常比较贵约30-60元1米。
距离远的话要用那些手指般粗的50欧高频线。我试过馈送15米拉到天台,效果不错。

网友:
onair:
  你贴的图上,10根铜线间的距离没有标出,还有10根铜线是否直接焊在3.2mm的裸铜线上?

网友:
那种可乐瓶天线我做过,也是没有成功

楼主:
回yibin818
图已经标出以反射器为起点0.馈源22.8mm,第一根引向器37.6mm,第2根引向器54.0mm  ........
10根铜线是直接焊在3.2mm的裸铜线上.

网友:
想做一个。最担心的就是驻波比太大,怕把无线网卡给烧了

网友(2009-04-29):
记号,有时间搞个玩

网友(2012-11-27):
这个挺好玩的,嘿嘿

网友:
哈哈,,,这个有意思

网友(2013-02-20):
记号一下.....

网友:
以前也玩过,后来发现高增益的角度刁,角度宽的增益低.......

网友:
有技术含量

网友:
不错,赶明个复制一个玩玩

网友:
受教了 天线还能这么搞

网友(2013-04-08):
有空试下,寝室cmcc信号时好时坏

网友:
呵呵,变废为宝!!

网友:
我这个目前还行。先不改了

网友:
找块主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