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采用主电源是不能起振工作,采用备用电源时正常起振工作?

楼主(2008-06-19):
采用CVAVR编程,调用里面的ds1302函数。在主电源时,ds1302能正常读写数据,但时钟不走。当断开主电源改为备用电源供电时,时钟正常走时。郁闷当中

楼主:
唉,看得人少,回贴一个也没有。经过本人的努力,终于解决了上述问题。就是晶振的两个脚通过15p电容接地,并在晶振的两个脚上并上3M的电阻之后,在主电源为5V的电源时正常走时,工作正常。希望对其他遇上同样问题的行友有帮助。

网友:
以前遇到过DS1302的问题,感觉不是很可靠。

网友:
应该不会通过15p电容接地,DS1302内部是有电容的,只需接一个晶振即可,但要选,频率一致,也不一定起振。能配DS1302内部电容起振的晶振。

楼主:
昨晚又将板子接上电源,一看晕了。在备用电源时,时间在一天竟慢了5个小时。将电容拆掉,只保留晶振并联的电阻,晚上下班后回家一看,在14小时备用电源工作后,慢了7分钟。太不好用了,我决定不用这个来做产品了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而且按你1楼所说的加了电阻还是不行。
现在是如果读写DS1302,整个电源就会产生很大的波动。上次用51做时很正常呀,郁闷

网友:
我使用DS1302没有楼主说的问题啊——是不是 楼主自己的芯片、本身存在“问题”?

网友:
唉,换了五颗DS1302终于有一个能走的了,不过才五分钟就差慢了6S。
唉,搜了论坛上的贴子,发现这个还真是误差很大呀,要么要求用很精确的晶振。

网友:
我用的一个月慢5分钟,跟电容没有关系,跟温度的关系大一点。

楼主(2008-07-20):
现在,我终于查到了原因就是晶振的问题造成的,跟阿莫买了几个激光刻字的那种晶振,连电阻也不用加了,走时还很准的。

网友(2012-06-14):
楼主大哥 在不在
小弟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使用DS1302 晶振未接对地电容
主电源供电时 时间一点都不走
关闭电源后 外部有3V纽扣电池供电
然后在主电源供电  时间有变化
关多长时间就走多长时间  很准
遇到过很多次

有时候更换外围其他电容 就好了
有时候更换晶振
有时候更换DS1302
有时候全部更换N次

实在是不清楚到底是哪里引起的这种现象

望赐教…………

网友:
学习了。。。马克下留着以后做的时候参考

网友:
最近我在做的一个项目中也遇到了类似问题,有几个机器会在走五天后慢上四五个小时,但是其他的基本正常。我们是在45℃老化房,在MAXIM官网找到相关信息,DS1302好像必须要有外部匹配电容,并且容值应该是12.5PF。在高温或者晶振不匹配的情况下都会导致时间偏差。

网友:
附件是maxim的对其时钟芯片一些注意事项介绍,应该对楼主有所帮助

网友(2013-09-03):
有点害怕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