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模块配合ATmega128能做成什么比较好的东西?

楼主(2008-06-20):
GR47模块内嵌(TCP/IP协议)加ATMEGA128芯片能做成什么比较好的东西啊,见过国外开源做无线控制器,但感觉不太实际。大家有没有比较好的东西啊。说来分享下

网友:
能做的多了,彩信,短信,email,数据传输,既然可以上网了,功能就强大了

楼主:
现在有一种便宜的用模块是130块 成品230左右 但这个模块500多  做出来感觉浪费啊 ,不太明白内嵌TCP/IP 协议的意思,有没有高手说下啊。谢谢。

网友:
GR47已经停产,新的型号是GR64。便宜的模块130?型号?
内嵌协议栈就是用扩展AT命令控制模块拨号上网,建立Socket,不然需要处理器做PPP、TCP/IP协议处理。

楼主:
是停产了啊,知道啊,64的也要500多但好象基本上一样,我目前知道就是有个脚的驱动不够,好象是RD驱动能力小了点,但手头还有模块,先按64的设计,到时候装上47的一样用啊 130的是 WAVECOM的Q2403A   没有嵌TCP/IP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