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IAR 中 typedef struct類型定義

楼主(2008-06-20):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no0:1;
    unsigned char no1:1;
    unsigned char no2:1;
    unsigned char no3:1;
    unsigned char no4:1;
    unsigned char no5:1;
    unsigned char no6:1;
    unsigned char no7:1;
  } __BITS8;
typedef struct xx是定義結構體類形名XX,但是結構體里面的unsigned char no0:1卻是第一次看見
no0:1是什麼意思有何作用請高人指點

网友:
表示占用几位,好好再看看C!

网友:
表示在一个字节里面no0占一个位

网友(2014-06-05):
应该是C语言的位定义吧,这句话应该在一个struct里面吧?
struct{
unsigned char AVR_Bit0:1
unsigned char AVR_Bit1:1
unsigned char AVR_Bit2:1
unsigned char AVR_Bit3:1
unsigned char AVR_Bit4:1
unsigned char AVR_Bit5:1
unsigned char AVR_Bit6:1
unsigned char AVR_Bit7:1
}AVR_Byte;
当然这个AVR_Byte长度是8bit,即一个字节。
AVR_Byte.AVR_Bit0 = 1;
这句话的意思才是将BIT0的位置置1,即AVR_Byte的第一位变成了1。

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 ... 0NCneFZgLivQD-MGiNq

网友:
这个问题也困扰了我一阵子,这些工具和这些设计师啊!!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