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模块选什么牌子的好!

楼主(2008-06-21):
GPRS模块选什么牌子的好!

网友:
GR47 and SIM300C

网友:
m22还是M23啊,笨Q的。它的板对板接口是2.0mm的排针,自己DIY时比较好焊。
其他的没用过,用过西门子和华为的,都需要40pin的接插件,间距0.5MM,当年
废掉了N多板子才练出来的焊工。

网友:
根据你的用途和要求选,性能好推荐西门子的,价格贵,明基的便宜,性能一般,SIMCOM的性能不错,价格也不贵,摩托和索爱的没用过

网友(2008-08-11):
TO  zc3909 :

        关于彩信模块事儿,想请教 zc3909 ,请加我QQ:103396652。

网友:
用simen的吧,性能可靠

网友:
就我所知
gr47好像停产了
gr64取而代之
以前短暂的用过一段时间的GR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