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o口驱动uln2003驱动继电器 m16 启动瞬间 io口是否能让继电器启动

楼主(2008-06-21):
用io口驱动uln2003驱动继电器 m16 启动瞬间 io口是否能让继电器启动

知道的同志请指教一下!

以前用51 是按下面的电路解决的!让51启动时间跟273的复位时间错开来避免io随机问题的

网友:
AVR的I/O在上电过程中为输入高阻态.

建议如下设计:
1.设计I/O输出1时继电器启动.
2.该I/O口与地之间使用51K电阻下拉.由于AVR上电时为输入高阻态,该下拉保证继电器不动作.

楼主:
谢谢马老师!

不知道按照你的方法可靠性能如何呢,因为继电器加rc 后要控制交流接触器的!

我也想到了用10k 下拉,来消耗高阻的能量!

楼主:
画好的电路  ,在选择上拉还是下拉的时候  开始没有想好!

现在听了马老师的建议。决定改为下拉51k

pdf ourdev_320763.pdf(文件大小:41K) (原文件名:控制板.pdf)

网友:
在我编写的教程176页上有类似的图可以参考.

网友(2009-05-22):
我想问一下马老师:AVR上电IO口为高阻态,高组态不是对后级电路没有影响吗?
为什么还要在IO口上加下拉电阻?

网友:
完整的应该是:AVR上电时IO口为输入高阻态(而51上电时I/O为高电平输出),这样就是为了保证上电过程中AVR的I/O不影响后面的驱动。尽管高阻态对后面的驱动输入没有影响,但对于驱动输入还是一个不稳定的状态,容易受到干扰。因此在应该在外部加上上拉电阻或下拉电阻,这样就保证了上电过程中驱动输入口的稳定。至于加上拉还是下拉,是根据你后面驱动电路是方式选择的。如果上电过程中,要保证驱动为高电平,那就是加上拉,反之就是加下拉。

网友:
不需加下拉的。ULN2003内部已有了。看一下ULN2003的手册你就知道了。
把空调控制板看看!有哪个板驱动ULN2003加下拉了?

===========================================================
如果后面的驱动芯片输入脚内部有下拉,而且也是符合你的设计需要,当然就不需要再外部加下拉电阻了。

但如果是三极管或其它一般的芯片,是应该考虑的。

网友:
我是加了个上啦,然后用hc04反向,看来做的复杂了

网友:
AVR输出接一个小电阻更好,比如100欧姆,且输出高电平驱动,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
和楼上的一样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