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过linux的进来看看

楼主(2008-06-21):
以前在一台二手笔记本(富士通)上面装过红帽子9.0,感觉非常的爽。我现在使用的是一台宏碁的笔记本,买回来的时候装已经装好xp,几次想企图装linux,但是硬件就是通不过去,提示找不到相应的磁盘,试了好多回都不行,甚至连别的xp系统也装不上。我不知道是宏碁的硬件本身有问题还是因为硬件太新,一直很郁闷!!!

网友:
SATA的硬盘不能直接安装!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有什么办法解决不,要不要下个什么补丁或者驱程之类的?

网友: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45136717.html
Good luck for you!

网友:
用新版本的吧,ubuntu8.04,我的也是sata硬盘

网友:
Redhat停掉很多年了吧?现在叫Fedora。

网友:
ubuntu 7.10开始就支持sata硬盘了,我用7.04的时候也是找不到硬盘
推荐最新版 ubuntu 8.04.1

网友:
fedora5 已经支持sata硬盘了,目前最新版本是fedora9,正在用,比较爽。
相对与fedora,ubuntu会更方便一些,因为ubuntu把一些fedora因为授权问题没有集成的软件也集成了。

网友(2008-07-31):
进BIOS里设置一下兼容模式。主板不一样,可能所在的选项也不一样,找找。

网友:
自己编译个支持sata的内核,用这个内核引导安装程序,如果你不熟的话装dEBIAN或者uBUNTU好了,FC也行,最好选个新一点的版本
除非你的机器很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