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星期的轴承夹,晒晒太阳

楼主(2008-06-21):
线割时间总共用了33个小时,钻孔和其它后处理用了一个工作日

网友:
最后那个是模具?浇出来的?

网友:
轴承夹从这个整块钢板上切割下来的。

楼主:
非常不错啊!

这东东就是费人工。 没有亲自动过手是不会体会的。

确实,想着简单,做起来越做越害怕,时间长,要保证的精度没想像中好控制!!!

网友:
怎么要自己割呢!感觉没买的牢固!
轴承夹两边没有加强筋!

网友:
【5楼】 h572
积分:289
派别:
来自:
怎么要自己割呢!感觉没买的牢固!
轴承夹两边没有加强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Q:16302767
TEL:13427959750
================================
应该没什么吧,要那么大得力量干啥?

网友:
对机械不太懂,能讲线切割和电火花加工是什么的原理和加工过程吗?

网友:
一般都是买成品,自己加垫调节高度!特殊应用才自己做,
LZ的轴承座没有轴向定位,用久了,轴承会滑出来,不过具体的还要看用途!

网友:
估计楼主这东西是用飞机上的——从一整块钢上割下来,不用在飞机或F1这类东东上肯定是亏大了。
以前看加工飞机翅膀上整块蒙皮的时候才知道什么叫浪费,十好几米长一尺多厚的铝块加工成厚纸片般的整体蒙皮,用大卡车拉来的料,加工完后一个人就拎走了,觉得哪个浪费呀。

楼主:
【9楼】 h572

一般都是买成品,自己加垫调节高度!特殊应用才自己做,
LZ的轴承座没有轴向定位,用久了,轴承会滑出来,不过具体的还要看用途!

根本不可能滑得来

网友(2008-08-20):
对机械不太懂,能讲线切割和电火花加工是什么的原理和加工过程吗?

线切割是用钴丝穿过工件,通过脉冲放电切割工件。
电火花需要现加工一个模具(电极),通过放电雕刻工件,用电极加工工件~,

网友:
我只懂点电子,看到机械高手们的作品真是惊叹加佩服啊!

网友:
浪费材料,零件布局不合理。

网友:
以机械专业的眼光看来(本人机械本科毕业),这个制作方法太奢侈了。。。。
但是确实加工容易,精度容易保证。DIY本来就是动脑子想办法,成本各有各的观点。楼主真是太能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