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TIM0使用外部晶振

楼主(2008-06-22):
马老师您好!由于要精确定时,假如我使用32.758KHz的外部晶振,可不可以设置只让定时器用32.768.而系统时钟用内部晶振.该如何设置

网友:
是32.768.

系统使用内部或外部晶体都可以.但要使用有异步计数功能哪个T/C,使用专门的引脚.对于M16讲,是8位的T/C2,32.768接PC6,PC7脚.而其它T/C0,T/C1是不可以的.

这个功能主要是针对实时时钟的应用.不过真的要实现实时时钟,还是使用专用的时钟芯片来的简单,尽管成本高点.在我的教程的最后一章中有说明.

如果你作为其它的精确定时,需要认真参考器件手册,弄清楚T2异步计数方式如何使用.这个方面的应用,介绍的资料比较少.不过好象ATMEL官方站上有个APP资料,当然是E文的.

楼主:
谢谢马老师讲解!假设用T/C2可不可以做到24小时误差小于1秒,假如我用外部脉冲来计数,是不直接将脉冲输入到T0口?

网友:
第一个问题比较难回答,涉及到的因素比较多.但如果具备一定软硬努力,可以做到.

第二个问题,如果对外部脉冲计数,T0,T1,T2都可以.建议你下载或购买我的教程,把基础的东西先掌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