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显卡,现在400到600元有没有什么显卡好用点,用过的给点建议

楼主(2008-06-22):
以前配的主机,没打算玩游戏,就买的集成显卡的主板,现在后悔了。
显卡没有用过,不知什么牌子型号的显卡好用,价格在400到600这样。

朋友推荐  7300GT显卡,显存DDR3 256M
有人用过这个显卡吗?觉得用的怎样?

网友:
AGP还是PCI-E?  主机什么档次?

显卡要跟主机的档次一致   否则发挥不了

网友:
先去查主板型号,有些集成显卡的主板不提供显卡插槽没办法升级...
如果有插槽,看是PCIE还是AGP的,如果是AGP基本只能考虑二手的了,二手可以考虑AGP版的7300GT或者X800系列,再高可以考虑7600GT或以上...个人感觉不太值得。。。
如果是PCIE可以考虑较主流显卡,8600GT是个不错的选择,400多元。
7300GT已经在淘汰边缘,PCI-E版的全新价格在300以内,不建议考虑!
另外,玩目前主流游戏,内存至少是1G或2G
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两位指点,AGP和PCIE这两个概念我还不清楚呢。
我主要想配一台可以处理图像的主机,象3D图形处理,动画制作用的。

网友:
长槽的是PCI-E,短点是AGP
——几乎等于没说
将主板型号或芯片组报上来,就知道了

网友:
原来是想配台主机啊,不用考虑什么AGP问题,现在配电脑都是PCI-E16甚至SLI/交火
3D图形处理,渲染对主机性能要求比较高,如果是专业绘图还要配专业的图形卡...一块卡万八千的~
如果只是学习,家用 偶尔作图.主流显卡是绝对够用了,原则是CPU够用,内存够大,硬盘够大,主板稳定,显卡够强.
CPU可以考虑低端的酷睿E4系列
内存2G的DDR800是必须的
硬盘至少250G/320G
显卡方面,选择9600GT或者8800GT都不错

网友:
七彩虹的HD3850刚刚降到599,可以考虑
想便宜些可以选购蓝宝石的HD3650白金版II399

网友:
HD3850,不二选择。

楼主:
【5楼】 tjzhky 李军

如果只是学习,家用 偶尔作图.主流显卡是绝对够用了,原则是CPU够用,内存够大,硬盘够大,主板稳定,显卡够强.
CPU可以考虑低端的酷睿E4系列
内存2G的DDR800是必须的
硬盘至少250G/320G
显卡方面,选择9600GT或者8800GT都不错
-------------------------------------------------------------------------------------------------------

学习用的。CPU我本来考虑用AMD双核的。显卡我就不懂,硬盘160G的我现在用,也觉得不够用了。
内存听你说好像也真的要2G合适。

网友:
如果只是家用玩玩游戏买AMD双核是很好的选择,我也是AMD的忠实FANS~呵呵
但是在多媒体处理效能方面,酷睿的处理能力远超过AMD同档次产品,这是不得不承认的,亲眼见证过~做大型3D渲染很明显!
如果不是近期购买,CPU可以关注一下INTEL的E7系列和AMD的P8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