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待机之后“死机”?

楼主(2008-06-23):
HP N6000
待机状态。
电源指示灯亮,
USB鼠标亮,
光驱可以打开.......

但是,不能再启动——即使长期按住“电源”按键,亦无法“关机”?
怎么办?

网友:
HP是有这个毛病。

待机状态下你把屏幕合上,过5秒再拉开有50%恢复几率(不行再试一次)。不行的话按一下Caps Lock看看有没有死机(指示灯不跟着亮就是死机了)。

网友:
重装系统就得了,一定要完全重装,别用ghost的。我那个NX6320换了主板也是这样。

网友:
哈哈,xp 吧,估计没有打补丁,ws针对这个问题发布过补丁!我的电脑以前有这个问题的

网友:
wxfhw  老师,呵呵,说说你用 NC6000的感受,这机器有并口串口,配置也不低,现在的二手市场的价格也不错,就是笨重了点。

网友:
以前买了HP V3000也是这个问题,电源有问题,去修一下把

网友:
我的HPNX6320有时也会这样,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毛病就是合上盖休眠后再打开,所有涉及硬盘的操作都要等大约2分钟后才会响应,而先前运行的程序或游戏则可以立即进入状态,不知怎么解决.

楼主:
谢谢大家!
    【1楼】 vivalite :的确是“死机”了!

    使用了“不得已”的“办法”——早上上班之前,保留原来的电池供电状态......并且在其USB插口上面,加了一个小点阵时钟,加快放电......
    下班回来,本本已经放电结束、自动关机了。
    现在,已经可以“正常”工作了。

【4楼】 benladn911 AVR猎手:
    “这机器有并口串口,配置也不低,现在的二手市场的价格也不错,就是笨重了点”——所言极是!
    我就是看中它的“有并口串口,配置也不低”,在 jmjmjm 老师指导和中介之下,才近的二手机——不错!——就是“笨重了点”!

网友(2008-09-01):
我的hp v3240有一次一睡就睡“死”了

最后跑到客服那,说是换了块主板,才用了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