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电机对模拟信号产生严重干扰,如原理图,波形图

楼主(2008-06-23):
模拟信号AN1_out用一根四芯线接到主MCU板,没接步进电机时波形如下,接上电机波形干扰很大,请教如何做?

网友:
运放当比较器来用?貌似连接有问题,R29在这里做什么用

网友:
c31 c26 干什么的啊?看不懂啊

注意电机的电源部分,还有示波器要原理220电源线

网友:
楼主那个是个巴特沃兹低通滤波,楼主想设计的转折频率是多少啊?现在的参数算下来只有25HZ。另外如果是在滤波器的输出端出现的如图1那样的干扰尖刺,楼主要考虑一下运放的电源部分是不是和电机的电源出现了耦合。正常情况下这个毛刺是不会通过低通滤波器的。

网友:
给电机电源和模拟电源隔离供电,输入端各加一个共摸电感试一试.

网友:
如果是共电的话,比较难清除这个干扰。不过可以在地上面加磁珠来阻止高频信号进入。另外这些尖峰可以用数字滤波的方法剔除,如果你设备允许这个滤波延迟的话。

网友:
采用模拟电路的传统解决方式试一下:

1、选择合适的接地点。
2、信号传递用双绞线,可提高抗干扰能力。早期的电子管收音机就是这么干的,没屏蔽线。
3、测一下干扰来源,是从输出AN1的OUT串进去的,还是从它的3脚进去的,必要的话调电路走线。

楼主:
多谢各位,现在采用跟上面原理图一样的二阶低通滤波,滤波后再送主MCU作AD采样,效果刚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