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位数模转换器TLC5615程序

楼主(2008-06-23):
#include <ioavr.h>
#include <avr_macros.h>
#include <MCU_C_Macro_Data_Define.h>
#include "void_main.h"
// AVR驱动程序:
//接口定义
#define  DA_0 CLR_BIT(PORTF,PF5)
#define  DA_1 SET_BIT(PORTF,PF5)
#define  CK_0 CLR_BIT(PORTF,PF6)
#define  CK_1 SET_BIT(PORTF,PF6)
#define  CS_0 CLR_BIT(PORTF,PF7)
#define  CS_1 SET_BIT(PORTF,PF7)

//数据写入
void da5615(unsigned int da)
{
  unsigned char i;
  da <<= 6;//10有效数据左对齐
  CS_0;
  CK_0;
  for (i=0;i<12;i++)
  {
    if(da &0x8000)
    DA_1;
    else
    DA_0;
    CK_1;
    da <<= 1;
    CK_0;
  }
   CS_1;
   CK_0;
}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2011-03-13):
讲讲10位有效数据……为什么要左移六位

网友(2011-10-19):
回复 网友A:

If the daisy chain (cascading) function (see daisy-chaining devices section) is not used, a 12-bit input data
sequence with the MSB first can be used
高位优先

网友(2012-07-26):
谢谢你的点拨,我这个程序搞了一天了,哎,相见恨晚!

网友(2015-03-15):
标记,51上面已经用了.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