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通用bootloader另类使用笔记

楼主(2008-06-23):
前段时间在本坛上发现了shaoziyang老师的avr通用bootloader。非常感谢shao老师奉献bootloader程序,使我等菜鸟有机会进一步学习。下面是一些使用心得,写出来共享,有兴趣者可以一起探讨。

当然首先说明的是,如果你使用的OS是windows,则直接参考shao老师在软件中的readme就可以毫无障碍地使用,而且shao老师给出的上位机软件也是非常方便实用的。你无需再看本笔记。

由于之前我已经决定慢慢远离windows追随Fedora。当然这是要附出代价的。其它损失尚属其次,在Linux下不能使用shao老师的bootloader上位机软件实在是无可弥补的遗憾。怎么办呢?于是有了这篇笔记。

简单来说,方法有二。
一:
shao老师的bootloader使用XMODEM协议,理论上说只要支持XMODEM协议的软件都可以用来下载,如windows下的超级终端。多方寻找,发现Linux下有一个叫做minicom的软件有此功能。拿来试验,结果,是成功了!不过是有一些使用方面的决窍的。方便性不太好。但作为学习中的替代还是可以选择的。
用minicom当上位机要成功下载的技巧是一定要把从机程序配置为“引脚电平触发”模式,并且一定先启动minicom进入XMODEM上传文件功能,选择好下载文件进入发送状态,然后再触发下位机进入bootloader接收数据状态,这样就可以成功的下载。如果用“串口触发”模式,在输入联机码后再选择文件发送,则minicom会收到一串NAK而失败。而且在“引脚电平触发”模式下,如果先触发从机进入bootloader发出‘C’等待,这时再选择文件来发送,minicom也会收到一串NAK而失败。所以用minicom当上位机,操作顺序至关紧要。

下面是minicom作bootloader上位机的一些操作画面:
1、这是minicom的欢迎画面(命令行下输入sudo minicom)

2、这是minicom的命令列表(CTRL+a, z)

3、选择XMODEM上传功能(CTRL+a, s, j or k)

4、选择一个要上传的BIN文件

5、进入发送状态等待从机回应,这是很关键的一步。这时才可以触发从机进入bootloader接收状态了。如果一切正常,应该马上会开始数据传送的。

6、成功上传了一个文件。

二、
自己编写上位机软件
由于使用minicom用上位机软件始终有不方便的地方,比如,选择文件比较麻烦 ,不能用从机“串口触发”模式等等。所以一直有自己写一个下载软件的想法,直到最近才初步完成。我叫它avrboot。

这是用avrboot作上位机的画面(从机设备是本站开源充电器第一版,从机bootloader是shao老师的avr通用bootloader程序。)

这是可执行文件,可以复制到/bin或者/usr/bin目录之下以方便使用。
这是源码

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简单的程序只能在Linux命令行方式下工作,由于没有转换功能只可转发BIN文件。最简单使用方法是
[sudo] avrboot 文件名
1、程序要以root身份运行,才能获得串口操作权。
2、[]里的是可项,如果是以root登录,可以省去。
3、文件名不能带路径,所以要确定文件在当前目录之下。
4、程序内定使用串口一(/dev/ttyS0)。要更改只可更改源文件重新编译。

默认波特率是38400,如果你要指定波特率,可以这样
[sudo] avrboot 文件名 -b 波特率

例如指定以115200波特率下载main.bin文件,输入
[sudo] avrboot main.bin -b 115200

从机配置成“串口触发”模式(可省下单片机一条腿)。与从机的连接码是‘d’,屏幕上每出现一个‘d’表示发送了一次连接码,连续20次从机无响应程序中止。
屏幕上每出现一个‘P’表示已经完成1024B数据的发送。

另外,从机bootloader可以用shao老师的程序,这样可以支持更多的型号AVR。你也可以选择我为开源充电器第一版而改写过的bootloader程序,基于shao老师的程序为充电器的实际硬件作了更改,程序细节实现也有所不同。源文件在这里,直接把带地址定位的HEX文件烧入MCU就可。当然别忘了配置适当的熔丝位。

好了,mowin班门弄斧,请各位多多拍砖,谢谢!

网友:
linux下控制串口只要你的应用程序运行帐号处在 /dev/ttyS0 的所有者组中就可以了,没必要 su……

网友:
不知道mowin是否愿意将Linux下程序加入到avr通用bootloader中,这样Linux下的使用者就可以使用了。

另外想问一下,在Linux的wine下能否直接运行avrubd这个文件。

网友:
不错
明天研究研究

楼主:
谢谢各位
回shaoziyang老师,我当然非常愿意将程序加入到avr通用bootloader之中。不过要说明的是,我很久没有上网了,之前我获得的从机程序是你的最早版本,现在我发现你的从机程序已经更新了好几代,我不知道能不能对应现在的从机程序。

网友:
其实还有一个串口工具程序可以使用, 那就是cutecom, 可是实现基于串口的命令的bootloader

使用方法附图,
第一步, 设置好串口
第二步, 将发送方式选成“no line end”, (否则会跟上一些这里并不必要的换行符)
最后, 打开设备, 安装bootloader通过串口给的提示就可以了

如果使用基于debian的发行版本, 使用这个命令就可以安装cutecom
apt-get install cutecom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试用过这个程序。我自己这段时间是一直在测试,发现了一个问题,下载M64时显示成功下载完成,可是程序大多不能正确执行。检查了发现,M64的flash每页256B,要两个XMODEM包才能填满一页,如果文件长度正好分解成奇数个包,则flash有一页未编程,程序当然不能正常运行。

下面发一个新版本,已经修正了这个错误,这个版本已经测试过下载M64,M16,M8这三种MCU,其它AVR未测试,因为手头只有这三种。

这是可执行文件

这是源代码

这是用来测试的从机bootloader程序,从机设备是在本站买来的M64+VS1003B实验板。

这是下载成功的画面

这是用minicom显示MP3板送回的DEBUG信息的画面

作为测试,这里把MP3板的程序也传至这里吧!

有条件的朋友也帮忙测试一下。谢谢!

网友:
正准备做一个bootloader,学习了!

网友(2013-06-19):
最近在写一个从U盘中读取数据在用来更新Flash。但是每次下载bootloader里的程序,应用区的就会丢掉。下载应用区的程序时候,bootloader中的程序会掉。有高手在做这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