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功能如何实现LED的亮度变化?

楼主(2008-06-24):
这是PWM的程序,但无亮度变化,请问哪里还需要修改。

楼主:
//ICC-AVR application builder : 2008-6-24 0:15:12
// Target : M64
// Crystal: 4Mhz
#include <iom64V.h>
void port_init(void)
{
DDRB  = 0xFF; //PB3为PWM输出
}

//////////////////////////////////////////////////////////////
void timer0_init(void)
{
TCCR0 = 0x00; //stop
TCNT0 = 0x8D; //set count /*TCNT0*/
OCR0  = 0x80;  //set compare /*OCR0*/
TCCR0 |= (1<<WGM01)|(1<<WGM00)|(1<<COM01)|(1<<COM00)|(1<<CS01);
}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_comp_isr:16
void timer0_comp_isr(void)
{
//compare occured TCNT0=OCR0
}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_ovf_isr:17
void timer0_ovf_isr(void)
{
//TCNT0 = 0x0D; //reload counter value
//TIFR=~(1<<TOV0);
}
//call this routine to initialize all peripherals
void init_devices(void)
{
//stop errant interrupts until set up
asm("sei");//全局中断标志使能
port_init();
timer0_init();
MCUCR = 0x00;
TIMSK = 0x03;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TIMSK*/
}
////////////////////////////////////////////////////
void main(void)
{
init_devices();
while(1)
;
}

网友:
肯定没有变化啊! 你都没有改变 RS_H;
RS_l; 产生的是方波

楼主:
跟0X1B.3没关系,PWM输出OC0是PORTB.4脚啊

楼主:
向高手求救

网友:
这样的东西还要要程序说话?你应该问的是原理,而不是如何实现,如果你连原理都不知道,写程序有何用?

说白了就是改变占空比

楼主:
PWM在输出只在PINB.4里有变化,PORTB.4没变化。请高手指教一下。

楼主:
请高手帮帮忙,刚接触,实在不明白原因何在。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网友:
lz这点不好,解决了也应该将问题说明白,以及如何解决的.让大家也能够吸取经验或教训.

既要索取,也要奉献.

楼主:
不知道哪里的问题,程序没改,多编译几次就可以了.但现在还有个问题想请教马老师,
就是我用stido软件仿真的时候PORTB4没变化,只有PINB4有变化?不知道原因。

楼主:
time0和time2的PWM使LED交替变换,和上面的雷同。
//ICC-AVR application builder : 2006-11-25 0:15:12
// Target : M16
// Crystal: 7.3728Mhz
#include <iom64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RS_H  asm("sbi 0x1B,3")
//#define RS_l  asm("cbi 0x1B,3")
#define OC0_OUT_EN DDRB |= 0b00010000
unsigned char temp;
void port_init(void)
{
DDRB  |= 0x90;
OC0_OUT_EN;
}

//////////////////////////////////////////////////////////////
void timer0_init(void)
{
//TCCR0 = 0x00; //stop

TCCR0 = (1<<WGM01)|(1<<WGM00)|(1<<COM01)|(1<<COM00)|(1<<CS00);
TCNT0 = 0x00; //set count /*TCNT0*/
OCR0  = 0xF0;  //set compare /*OCR0*/
}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_comp_isr:16
void timer0_comp_isr(void)
{

//compare occured TCNT0=OCR0
}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_ovf_isr:17
void timer0_ovf_isr()
{
if (temp==255)
    {
     OCR0=OCR0+5;
   temp=254;
   }
//reload counter value
//TIFR=~(1<<TOV0);
}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2_ovf_isr:11
void timer2_ovf_isr(void)
{
  OCR2=0XFF-OCR0;
//reload counter value
//TIFR=~(1<<TOV0);
}
///////////////////////////////////////////////
void timer2_init(void)
{
//TCCR0 = 0x00; //stop
TCNT2 = 0x00; //set count /*TCNT0*/
OCR2  = 0x10;  //set compare /*OCR0*/
TCCR2 |= (1<<WGM01)|(1<<WGM00)|(1<<COM01)|(1<<COM00)|(1<<CS00);
}
//call this routine to initialize all peripherals
void init_devices(void)
{
//stop errant interrupts until set up
asm("sei");//全局中断标志使能
port_init();
timer0_init();
timer2_init();
// MCUCR = 0x00;
TIMSK = 0x41;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TIMSK*/
}

////////////////////////////////////////////////////

void main(void) /*加上这些,程序就可以运行了。*/
{
init_devices();
//RS_H;
//RS_l;
//asm("sbi 0x18,4");
while(1)
{
//PORTB=0X10;
//PORTB=PINB;
temp++;
}
}

网友:
实现PWM输出改变LED亮度变化,其实,就是将作PWM输出的定时器里的OCRN,在单位时间里,逐加逐减就可以得到这样的效果.
说白了,就是做成一个DAC,改变PWM输出宽度,从而改变电压的高低来达到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