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陀螺计,加速度计和角速度计间的区别和联系?

楼主(2008-06-24):
想搞一个两轮平衡机器人,但越想越不明白这个问题,

请问一下陀螺计,加速度计和角速度计间的区别和联系?

网友:
陀螺仪就是角速度计。
角速度计测量的是绕芯片固定轴转动的角速度。
加速度计测量的是沿芯片固定轴的加速度。

楼主:
有点明白了,谢谢

网友:
固定轴是指那里???有点不清楚,到被控对象是那里?

网友:
数据手册里都会有

网友(2008-07-28):
加速度计好像一般是用于线加速度的测量,而角速度计则应用于旋转角速度的测量.
而陀螺仪有很多种,用于IMU的一般就是指角速度计吧.
仅仅是个人理解.

网友:
轴: 器件的X,Y,Z轴,加速度计是这三个轴方向上的加速度的测量。同理角速度是绕这三个轴的转的角速度的测量。

网友(2008-08-27):
以动力学旋转的观点来看,角速度传感器所测旋转运动的轴不一定非得是传感器元件本身的轴,可以是任意与此轴平行的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