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delphi自有选定它的道理,为何不选择C++builder呢?

楼主(2008-06-24):
论坛选定delphi做上位机的首选,我想是综合考虑的结果。我现在很想听听哪位大侠就delphi和C++builder做点比较,因为我想大家都是熟悉C的,按理说
C++builder是自然的选择,难道它与delphi比有致命的缺点么?

网友:
任何事一旦成为习惯,就没有任何道理可讲

网友:
选 delphi 吧 非常EASY
不会存在语言障碍的
我一直是两种语言在用(C 和PASCAL) 没有什么搞混乱的

网友(2008-09-04):
C++ Builder来自于Delphi
c++builder的优点delphi都有,但delphi的优点c++builder未必有。比如c++builder的编译速度比vc还慢,比Delphi更是慢
vcl是object   pascal写的,c++语言和vcl磨合得并不好。c++builder的bug比delphi还多。
c++builder可用的第三方控件远没有delphi多。

C++ Builder穿着C++外衣的VCL——这句话纯个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