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除标志位的方法

楼主(2008-06-24):
马老师:
请教一个问题,对有些置位了的`标志,可以对其写1清零.如TIFR寄存器的TOV0之类.
为了保证TOV0不为1,在不知道TOV0为0还是1的时候,写1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如果TOV0=1,置位TOV0,则TOV0=0;
如果TOV0=0,置位TOV0,则TOV0=?

网友:
我猜应该如果原来是0,写1应该不会有影响。

楼主:
我想也是,但不敢肯定.

网友:
写"1"清"0",原来是"0",写"1"还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