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光驱中的带动光头的电机是什么电机??

楼主(2008-06-24):
刚拆了一个联想的坏光驱,中间那个带动光头的电机是什么电机呢?是步进电机吗?看它标着 A1,A2,A3,应该是三相,接线是13根,电路板上写着 CCS-L48,不知道有懂的没?

网友:
步进没那么高的速度

楼主:
但别的不应该有那么多控制线啊

网友:
无刷电机,带霍尔元件的,通常的光驱都是用这种电机

楼主:
那怎么驱动这玩意呢?

楼主:
今天打算强拆,没想到轻轻一使劲,转子就下来了,电路看的清楚一点了。是带霍耳片的无刷电机,三个脚接线圈,清楚,三个霍耳片,每片4脚,估计是三个片共用一个地脚,所以一共10+3=13个脚,但霍耳片不知道怎么引出来的,晕啊,难道要我把定子也拆了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