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了三天,终于是把程序下载到了MSP430

楼主(2008-06-24):
download-jtag:
        msp430-jtag --spy-bi-wire --lpt=TIUSB   -m -p -v test.txt

另外,再次求助,C++ BUILDER怎么调用GCC make?

网友:
用WinExec或ShellExecute或CreateProgress,如果要监控进度,那只能用最后一个,并且要CreatePipe...

楼主:
问题在这里: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235204&bbs_page_no=1&bbs_id=1000

String sCommandLine;
DWORD dwExitCode;
PROCESS_INFORMATION pi;
STARTUPINFO si;
SECURITY_ATTRIBUTES sa = {sizeof(sa), NULL, TRUE};
memset(&si, 0, sizeof(si));
si.cb = sizeof(si);
si.dwFlags = STARTF_USESTDHANDLES;
CreatePipe(&hStdOutRead, &hStdOutWrite, &sa, 0);
si.hStdOutput = hStdOutWrite;
si.hStdError = hStdOutWrite;
sCommandLine="make.exe";
CreateProcess(NULL,sCommandLine.c_str(),&sa,&sa,TRUE,CREATE_NO_WINDOW,NULL,NULL, &si, &pi);

还是不行.
输出信息:
avrdude -p atmega48 -P com3    -c stk500v2    -U flash:w:mc_r1.14.hex  -U efuse:w:0x01:m -U hfuse:w:0xc5:m -U lfuse:w:0xe2:m -U lock:w:0x3c:m
process_easy: DuplicateHandle(In) failed (e=6)
process_easy() failed to launch process (e=6)
avrdude -p atmega48 -P com3 -c stk500v2 -U flash:w:mc_r1.14.hex -U efuse:w:0x01:m -U hfuse:w:0xc5:m -U lfuse:w:0xe2:m -U lock:w:0x3c:m
Counted 17 args in failed launch

网友:
楼主,你这样下载程序和直接用JTAG仿真下载程序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