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电容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

楼主(2008-06-24):
哪位有电路参考一下,或者提供一下思路,谢谢!

网友:
LC振荡器,再F-V转换

LC振荡器可参考站内那个电容电感测量仪LC meter, FV部分可以用AD650做FV.或者用MCU测频率再用PWM或者别的什么DA生成电压作FV.
未经验证,猜的.

网友:
是不是就是电荷信号啊,直接对地接一个电容,然后后端接个电压跟随后进行电压处理不可以嘛?
很多加速度传感器都是电荷输出的,通常有个电荷-电压变换,就是用电容电阻做的。很简单的。

楼主:
回二楼,就是电容信号传感器,如何经过电阻电容和运放转换成电压信号?应该有不少传感器就是这样的,哪位做过?

楼主:
回一楼,是否电容信号一定要先转换成频率信号才能再转成电压信号?

网友:
积分好了! 测量积分电压 不过不是很准

网友A(2010-09-22):
三角波 + 微分 + 同步检波,精度 100P量程好像是  +-1PF。

网上有个测量测量小电容的。。。非常准。。

网友(2020-04-08):
引用 网友A:
三角波 + 微分 + 同步检波,精度 100P量程好像是  +-1PF。

网上有个测量测量小电容的。。。非常准。。 ...

请问有连接或者关键字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