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从市场买回两片ADXL330,陀螺没有卖的,需要选。

楼主(2008-06-24):
我去的时候顺便找过ADXRS300,没有。找ADIS16100(就是ADXRS300外面加一个金属壳,封个SPI接口的AD进去),要470RMB,深圳只要190。
ST也有一些MEMS,但貌似陀螺只有一款是LISY300AL。中发电子市场也没有。
本站的Murata(村田)传感器我也看过,会考虑的。不过还是想多比较几种,各位能不能把自己知道的型号多列一些做参考?谢谢。

网友:
how much is your ADXL330?

网友:
看了一下ST比较适合的加速度传感器应该是LIS302DL(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families/sensors/motion_sensors.htm)
价格不要那么贵。我之前拿到一个大封装的,去画了PCB,结果后面拿到的又是两个小封装的,晕死了。

村田的陀螺仪到现在还没有得到,唉,还是要等啊

楼主:
线加速度传感器ADXL330我拿的价格是50RMB。感觉那家报的价钱非常没谱。昨天在淘宝上告诉我ADXL330的价格是55,今天说到50(我不会讲价)。ADIS16100今天说470,从市场回来查昨天留言居然是1100。更离谱的是昨天随便问一问的6DOF传感器ADIS16355他给我报到1W多RMB!!

我也就从他家买几片ADXL330而已,想卖我别的,门都没有。

楼主:
to【2楼】 Grant :
不知道ST为什么把那么多直线加速度传感器放到陀螺选型页上去。您了解到的LIS302DL价格是多少?如果低于50的话我也想买来看看。

网友:
陀螺仪ADI的确实很贵,但东西好,很多无人机飞控都用它
自己玩玩还是村田吧,除非你赚钱比较多,不在乎一次摔坏3个ADIS16100

网友:
Re4  我知道LIS302DL的确切报价,批量的,我这里不便公开。但批量价格含税肯定远低于50RMB。因为你是零买几个,别人要拆包会买多少我就不知道了。

LIS302DL真有这么难买?看来我有必要弄点来卖卖  ^—^  在我这倒是比较常见的咚咚。

楼主:
to 【5楼】 feng_matrix

我看datasheet上标的抗2000g撞击,以为很强悍,所以还真没考虑过这么囧的问题。记得那年JL123坠毁的时候大概是300g的加速度。
如果把INS模块像安装航模接收机那样用海绵等包裹起来会不会好些?仍然是捷联INS。而且我会做Failsafe的,无论是应急手动接管还是其它保护措施,我都会想想的。如果这样相对安全的话可能我还是会选ADXRS300或者ADIS16100。

至于接口,ADXL330是电压输出的,ADXRS300也是电压输出,我还是比较希望能统一成电压采样的,这样整齐一些。ADIS16100是SPI接口输出。如果是一分钱一分货的话,可能会偏贵。我希望能找到便宜些的ADXRS300。也会考虑村田的传感器。

to 【6楼】 Grant

LIS302DL我今天没询问过价钱。因为我去找的是ST的陀螺,根本没想过问他们的直线加速度传感器。不过以后我会考虑换用这款。请问是多少PCS的包装?

楼主:
to 【8楼】 XRS300:

您好,ADIS16100比ADXRS300成本更高,但有人愿意190RMB卖我。所以我还是看看16100或者村田吧。谢谢。

楼主:
找不到200元以下的ADXRS300,我买16100了。后天能到手。测6DOF的信号要用三路AD加上SPI总线,怎么都觉得别扭。
不过ADIS16100的敏感轴是纵轴,也就是说3个轴要三块PCB才能安装好,这样在装配的时候选用合适的材料可以把相互间的干扰降低到很小。
另外我手里有ProGin的SR-88 GPS模块,只有17×19×3.5mm。这个原本是移动手持设备用的,原方案是使用陶瓷天线(Patch Antenna),但要做飞行器的话我怀疑恶劣的电磁环境会让陶瓷天线完全失去作用,因此我想使用有源天线。手头上磁吸式的天线太沉,而且5米长的电缆实在显得多余。不知道如何选配天线合适,绘制PCB时也要非常小心地控制阻抗。这些资料又要看好些日子了。

网友:
ADIS16100 有人190RMB卖给你?

ADI公司1000PCS的价格: ADXRS300是30美金,ADIS16100是34.95美金

有点怀疑啊!

楼主:
不知道她是什么渠道,以前见过有人不知道从哪里顺出来的片子。
她告诉我片子上(也可能是包装上,记不清了)标的是ADIS16100ACC。在我买之前她自己都不知道那东东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北京地区的IC价高很正常,因为很多不常见的片子都是炒货。如果买的话,还是深圳首选。

楼主:
to【13楼】 windowsce

此话一点都不假,我很是怀念在深圳逛华强北的日子。

网友:
不晓得我看到的加速度传感器有没有用,好象不算太贵。
http://cn.farnell.com/jsp/search/browse.jsp?N=1002284&No=25

楼主:
to 【15楼】 davidddk:

AD的三轴也是50RMB。直线加速度传感器便宜。你能找到三轴的角运动传感器卖50的会很有帮助。

网友:
今天买了个ADXL330回来一看就开始犯愁,那么小怎么焊啊!!!那位大虾给点指教

网友(2008-07-27):
大家好,我现在做一个项目,要用到lis302dl,主要是判断翻转的角度到某一个设定的角度就报警,还有三向加速度为0达到一定时间报警,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没接触过加速度传感器,不知有没有人能帮到我?硬件部分是已经确定了的,所以不存在其他方案。有没有人使用过lis302dl?能否发个例子程序给我?什么语言写的都可以。我的信箱:czbe#sina.com,把#改为@。

网友:
第二点很好做,失重时三轴输出都为0G(不是0电压),维持一段时间就触发
第一点如被检测对象翻转时:
如质心能近似维持静止或匀速运动,则简单三角函数就可计算三轴偏转角度
如质心不能保证静止或匀速运动,则需3轴陀螺仪,并有一整套惯性导航算法才能较精确计算三轴偏转角度
只有三轴加速度计,变速运动中不能精确计算三轴偏转角度

网友:
现在只有三轴加速度计,所以第一点的问题,只能是假设处于静止或匀速运动才可以计算。所以对要求的功能,这个设计是有问题或者说是有条件局限性的。

网友:
有人用过lis302dl吗?为了使其在有加速度新数据时能在INT1产生信号,我做了一下设置:
1、write 47H to ctrl_reg1
2、write 0H to ctrl_reg2
3、write 04H to ctrl_reg3
不知道为什么INT1不会产生信号?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重启动一次就可以产生信号了

楼主:
LS的,我在你家柜台前游逛过N次。包括那次买这片子。只是不知道你那里有货。

网友(2008-08-26):
ADSL330KCPZ的价格还是有优势的!而且330在价格上已经把S302打下去了,现在WII的80%订单是ADI的330。单片的样品价格在7USD以下。四十几块钱拉。
ADIS16100ACC单片样品价格约在49-51USD之间,RMB也就300多。190的东东应该肯定不是新的样品。估计是拆机件或散新件,不过自己拿来用一般是没有问题的。
ADIS16355单片价格在568~588USD之间,RMB4000左右,不过如果你对温度要求不是很高,倒是建议买ADIS16350AMLZ,RMB在3000左右就可买到全新的样片了,毕竟我们的东东不是要穿越南北极和撒哈拉的,买16355有点贵的。
ADXRS300ABG单片样品在40USD左右。以上价格均为ADI原厂在20080803后update的最新价格,呵呵,提供这些信息给大家参考,希望有用。PS:ADI原厂的样品到中国时间是一周左右。我的QQ:3094727,想了解有关ADI产品信息,可以联系我。

网友(2009-01-04):
【18楼】 tryagain :

你的进度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