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PLC的CPU模块与IO模块之间是怎么通讯的,用的是什么总线?CAN?485?SPI?I2C?LVDS?。

楼主(2008-06-24):
如题。。。

网友:
要看什么型号。三菱FX2N使用专用门阵列扩展总线接口,每个摸块都用该门阵列,类似水管的三通,总线宽度是8位。还有串行口RS422。
可参见FX2N-4AD,-2DA,-16EX,-32MTPW,-32MTIO原理图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038544&bbs_page_no=1&bbs_id=3007

网友:
那么西门子S200系列PLC的CPU模块与IO模块之间是怎么通讯的,用的是什么总线?

网友(2008-07-26):
西门子的,这个要保密,呵呵。

网友:
你还没说呢,就让我们保密...

网友:
西门子的,协议很复杂,速度要求很高,想做解析,至少100M以上主频的ARM才可以,或者用CPLD或FPGA。一个STM32就别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