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的三种附加电路----个人认为很经典!

楼主(2008-06-24):
继电器的三种附加电路

继电器是电子电路中常用的一种元件,一般由晶体管、继电器等元器件组成的电子开关驱动电路中,往往还要加上一些附加电路以改变继电器的工作特性或起保护作用。继电器的附加电路主要有如下三种形式:

继电器的三种附加电路 (原文件名:2005527205433917.jpg)
1.继电器串联RC电路:电路形式如图1,这种形式主要应用于继电器的额定工作电压低于电源电压的电路中。当电路闭合时,继电器线圈由于自感现象会产生电动势阻碍线圈中电流的增大,从而延长了吸合时间,串联上RC电路后则可以缩短吸合时间。原理是电路闭合的瞬间,电容C两端电压不能突变可视为短路,这样就将比继电器线圈额定工作电压高的电源电压加到线圈上,从而加快了线圈中电流增大的速度,使继电器迅速吸合。电源稳定之后电容C不起作用,电阻R起限流作用。

2.继电器并联RC电路:电路形式见图2,电路闭合后,当电流稳定时RC电路不起作用,断开电路时,继电器线圈由于自感而产生感应电动势,经RC电路放电,使线圈中电流衰减放慢,从而延长了继电器衔铁释放时间,起到延时作用。

3.继电器并联二极管电路:电路形式见图3,主要是为了保护晶体管等驱动元器件。当图中晶体管VT由导通变为截止时,流经继电器线圈的电流将迅速减小,这时线圈会产生很高的自感电动势与电源电压叠加后加在VT的c、e两极间,会使晶体管击穿,并联上二极管后,即可将线圈的自感电动势钳位于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压,此值硅管约0.7V,锗管约0.2V,从而避免击穿晶体管等驱动元器件。并联二极管时一定要注意二极管的极性不可接反,否则容易损坏晶体管等驱动元器件。

楼主:
虽然很简单,但是很透彻!

网友:
不错
收藏 非常经典

网友:
我用过第三种,很有必要,一二种方式没试过

网友:
第一种花值得研究!

第二种应该是和第三种一样的!不知道哪一种效果更好!
我个人觉得可能第三种还要好些(二极管要选择得合适)
也见过第三种上还并一个电容的,一般都是驱动电压为几十V上百V的!

网友:
常用第一种和第三种

网友:
很有价值阿

网友:
简单实用,谢谢分享!

网友:
噫?9楼怎么没有了?我认为讲得很好呀@!

网友:
占个位置

网友:
继电器线圈(24v以下电压)两端并联的二极管各位一般采用什么型号的?我一般用1N4001,不知用1N4148是否可靠?

网友:
我用第二种。。。能把三种方法 R C D的参数选择来个分析就好了

网友:
第一种图中的R如换成稳压二极管还会有一定的省电功能。

网友:
只用过第三种,用4004

楼主:
第三种的二极管我常选用1N4007

网友:
第二种的解释有问题,应该和3种一样,是吸收反相电压的,并且延时时间可以由RC回路调整,通常短于第3种

网友:
就我说知,常用的是后面二种,第一种我是第一次见到,也许是我孤陋寡闻吧。
这些附加电路的功能是:
1.避免继电器释放时产生高压,以提高开关原件的寿命;
2.这些电路都是能量吸收电路,能够消除高压放电引起的电磁干扰;

网友:
直流的一般用第3种,用于保护晶体管,否则晶体管一般很快就坏掉,以前一直用4007和4148,现在改用RF103,反正都没出过问题,第二种一般常见于交流电路上,比如交流电磁阀线圈,第一种就没见过了,呵呵

网友:
28楼的用法是最常见的。
第一种电路即使是对的也不是个好电路,因为那个电阻白白消耗功率,一般继电器的线圈电流都较大,这个电阻会消耗很多功率,发热大,还有可能要用大功率电阻

网友:
没人发现问题吗?
1是加速吸合
2应是加速断开
3应是延时断开

网友:
2.继电器并联RC电路:电路形式见图2,电路闭合后,当电流稳定时RC电路不起作用,断开电路时,继电器线圈由于自感而产生感应电动势,经RC电路放电,使线圈中电流衰减放慢,从而延长了继电器衔铁释放时间,起到延时作用。

楼上的兄弟,第二个图是延时断开

网友:
我的意思正是对这一描述不认可:
线圈实际是一个储能元件,断开电路后,电感产生感应电动势,经RC回路会加速能量的损耗,回为电阻是一个是耗能元件,而最终使电圈快速释放掉能量。
相反,加一个二极管续流,能以相对低的损耗维持线圈的能量,以保持吸合。

2的接法,如果这个电容足够小或电阻足够大,继电器会瞬间断开。

网友:
我来说一下吧
第一个其实用的不多,相当于一个节能型电路,原因在于继电器吸合的时候要求电磁力比较大,因为此时有空气隙,磁阻较大,磁力较小,此时通过电压高一点,增大吸合力。额定电压就是保证这个吸力。但吸合以后,由于空气隙减小了,磁力加大(电压不变的情况下),磁力也比原来大的多,此时其实降低电压也足够维持吸合力量。所以有些电路为了节能,增加了这部分。如果使用量大就能看到效果,但这个电阻不能换成二极管,原因自己分析一下。这个电路一般是用于交流电路里面的。
第二个电路常用,用于交流电源电路,这个电路就是RC吸收回路,如果没有这个吸收回路,当继电器线圈失电的时候的能量没有泄放回路,很容易打坏前面的开关(或者是前级继电器触点),这种损坏不是每次都能看到的,而是一种累积,时间长了就会出现问题。
第三个电路也常用,这个电路是用于直流电源电路里面,其实也是一种吸收回路,原理与上面一样。主要用于线圈失电(前级触点断开)的时候将继电器线圈里面的能量泄放掉。一般前级开关是晶体管,如果没有泄放,很容易击穿!!所以直流继电器线圈旁边都加个反接的二极管原理就是这样的。

网友:
上个世纪九几年《无线电》上有详细介绍的,好几种电路,让继电器工作时(吸合后更省电)。谁要有无线电合订光盘就能查到。另外问问各位大虾,那合订光盘拷电脑上后,只有在光驱里放一张所谓的“正版光盘”才能正常阅读,我的笔记本光驱快不中用了,将来岂不是不能看了阿,谁能帮俺解决下这个问题

网友:
实践出真理,电路的精髓就是RCL

网友(2008-08-19):
我晕死,这些都是常识.....

第一个电路是为了省电.继电器在通电瞬间电流由电容旁路,而吸合后电流由电阻限制,从而起到省电作用而不影响吸合时的性能.
第二个电路是为了消火花.火花属高压高内阻而驱动为低压低内阻,所以火花会被吸收掉,而不会影响正常的吸合和释放
第三个电路是为了续流,防止击穿三极管.继电器延迟释放是这种接法产生的不良副作用而非"效果",控制高压时会大大加快继电器触点的损耗,正确的接法是用稳压管跨在三极管的两端.

网友:
设计中需要注意的地方,设计中往往忽略很多细节。

网友:
年少冷眼向青天。有奇志、穿云端。越千峰、攀绝巅。此身一误三十年。醒时惟有,书中富贵、梦里繁华、枕上胭脂残! 而今傲啸山林间。对碧水、挥七弦。气已平、心自安。对镜莫再空自怜。明朝归去,人在天涯、心老西山、笛破五更寒!

网友:
只用过第三中

网友:
第一种是不可靠的,断开继电器的时候  线圈没有  放电回路
最好还是要加续流二极管快速放电  第二和第三种可行

网友(2009-01-10):
只用过第三种~~~

网友:
第二种元件选则合适了要比第三好,因为第三个一般使用的是4000系列的二极管 这一系列的是整流二级管 导通时间比较大 动态反应不如租容的第二种好

网友:
图2电路运用在交流继电器用以抑制线圈端电时产生的尖峰电压,以减低对电子电路的干扰。我见过德国装备的电气室,每个交流继电器/接触器线圈上都并有rc,因为电子控制柜也在同一室内

网友:
很好 现实中很使用 复杂的都是由简单组成

网友(2009-03-11):
看似简单,却大有文章啊!好东西

网友(2009-06-08):
标记一下

网友:
第一种好像叫加速电容的用法

网友:
"1.继电器串联RC电路:电路形式如图1,这种形式主要应用于继电器的额定工作电压低于电源电压的电路中。当电路闭合时,继电器线圈由于自感现象会产生电动势阻碍线圈中电流的增大,从而延长了吸合时间,串联上RC电路后则可以缩短吸合时间。原理是电路闭合的瞬间,电容C两端电压不能突变可视为短路,这样就将比继电器线圈额定工作电压高的电源电压加到线圈上,从而加快了线圈中电流增大的速度,使继电器迅速吸合。电源稳定之后电容C不起作用,电阻R起限流作用。"

也用于降低继电器在工作时的功耗,原理是电路闭合的瞬间,电容C两端电压不能突变可视为短路,这样就将额定工作电压加到线圈上,继电器正常吸合。电源稳定之后电容C不起作用,电阻R起限流作用。(保持电流小于额定工作电流)

网友:
有用的电路

网友(2009-08-31):
新手,不很明白,哪位耐心的给讲讲,谢谢了

楼主(2009-12-29):
网站被攻击之前这个帖子穿裤子了呀!哈哈现在没有了!

网友:
第一种和第三种都用过,第一种主要是用在对功耗有要求的场合,这样可以降低功耗,继电器吸合后,只需要比较小的保持电流即可,和线圈串联的电阻不能大于线圈的直流电阻。

网友:
打包 带走了

网友:
只用过第三种

网友:
记号!~我常常用的第三种

网友:
具体电路里选择的问题,何必在这里讨论出其好坏呢

网友:
只用过第三种,用4148的效果比4004效果好!

网友:
学习了,我用了第三种。

网友:
挺好的,顶一下

网友:
讲得很好

网友:
不错,我也是这么做的,不过基本上都是最后一种!!!

网友:
拓片,带走了

网友:
有加原理分析, 不错不错

网友(2010-03-21):
做个记号

网友:
回复 楼主:

收藏

网友:
嗯!很正确的使用方法

网友(2010-10-13):
讲的很好

网友:
一直在用第三种

网友(2010-12-18):
mark!!!不错!!!以前见过并电容加速。。

网友:
LZ的三种都有用过,,,,,,

我还知道有其它类型, 等有空时整理出来..

网友:
人气真高,在尾巴上打个记号

网友:
受教了,谢谢

记下

网友:
能再详细一点吗?

网友:
35楼才是真正正解。

网友(2011-03-25):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A:

膜拜35楼。。。。呵呵

网友:
讲得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34楼说的对,第二种关断时间更快,因为电感两端电压更高,电感能量释放的更快。

网友:
领教了,我只见过第3种接法,应该算是最普通的应用吧,第一种和第二种需要静下心来好好研究,究竟是适合直流供电,还是交流供电。

网友:
大部分都是用的第3中便宜实用占PCB面积小

网友:
我一般都用的第三种方式.

网友:
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
讲的很透彻,学习了

网友:
看起来简单,但却是很经典

网友C:
第一种把电阻适当的调小一些,电容的容量适当的调大一些,可降低继电器的发热量;
第二种把电阻适当的调小一些,电容的容量适当的调大一些,可延时关断继电器;
第三种最常见了,就不多说了;有一些等离子切割机的气体延时就是用第二种方式实现的!!

网友(2011-11-02):
在用1和3那种

网友:
继电器电路,MARK

网友:
后面两种接法挺有用的,经常会用到

网友(2011-12-26):
很详细在理,学习,mark!

网友(2012-07-27):
正在用第三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种把电阻适当的调小一些,电容的容量适当的调大一些,可降低继电器的发热量;
第二种把电阻适当的调小 ...

请教第一种电容的取值。

网友:
第三种用过,前两种很少用到

网友:
的确很经典

网友:
先标记,本人准备放一个继电器使用基础知识的文档上来。

网友(2013-03-05):
学习了,我都是用第三种

网友(2013-04-24):
不错!现在正在学习

网友:
mark,等用到时再仔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