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urDev AVR32 UC3 推广活动之一 UC3教程3 官方BatchISP USB 用户程序下载教程

楼主(2008-06-24):
OpenUC3评估板即将就要到达各位网友手上了,所以一个详细的下载教程必不可少,火腿今天就整理了下以供参考

版主技术火腿及OurDev整理,国内首发,未经允许严禁转载及用于商业用途

介绍:BatchISP是ATMEL自行开发的免费用户下载固件,可以通过CAN,USB之类的端口通过一根线缆直接下载程序,然后由固件自动处理程序,是一种极为低价的下载方式,仅仅是需要一点FLASH空间而已,而不需要用户去购买昂贵的ISP下载工具,而AVR32 UC3正好支持此功能!

第一部分:
软件准备:
AVR32 Studio 2.0 + ToolChain 2.0
如果这部分没有准备好请参考链接推广教程2
FLIP 3.3.1
这个软件是BatchISP所必需的,使用时请先安装
我以上传,此为附件
FLIP 3.3.1 ourdev_324743.rar(文件大小:4.92M) (原文件名:Flip Installer - 3.3.1.rar)
这是官网地址
http://www.atmel.com/dyn/products/tools_card.asp?tool_id=3886
这是关于BatchISP的手册

软件准备好后,我们可以开始下载程序了
首先我们先用USB线插上评估板

可以看到左侧电源LED已亮起。但是这时仍是用户程序状态,并没有进入USB下载的模式,是因为,我们在发板之前已下载了MAC应用,现在我们只要重新进入下载状态即可。
进入下载状态主要涉及到两个按键Reset(BP1)和NMI(BP2)如下图

现在我们开始操作
如下过程
1、按住BP2不放
2、再按BP1
3、坚持两秒
4、放开BP1
5、放开BP2

按住BP2不放

按住BP1与BP2,过两秒

放开BP1,然后再放BP2
这样就能进入USB下载状态了,不过如果是第一次使用BatchISP,我们还要安装驱动程序,如果上述的按键操作正确,会跳出以下提示框~

发现ATUC3A DFU

然后,我们进入安装

选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

使用指定目录,就是FLIP安装目录的USB下

然后程序即可安装

安装完毕

这是你打开系统管理器,就会发现,ATUC3A0512作为一个USB设备出现在电脑中

然后,我们打开AVR32 Studio,在右下侧的AVR32 Targerts是我们需要添加东西的地方,首先我们选那个小框Creates new targets

按后,下面会出现一个New targets,选中他

按左侧对话框的Properties我们要更改下设定,比如这里改名称BatchISP OpenUC3

然后是Adapter,在Adapter中选EVK1100,在connection中选USB

在Board中,我们选Board:EVK1100 MCU:UC3A0512 MCU clock sour Crystal connected toOSC0

全部设定好后,我们就能下载了,右键点我们刚刚创建的Targets,然后我们按Program

按图片上全部打勾,选择你所需要下载的elf文件就行,我这里下的是一个按键控制LED的程序

然后再Console中可以看到下载的情况
Device selection....................... PASS
Hardware selection..................... PASS
Opening port........................... PASS
Reading Bootloader version............. PASS        1.0.2
Selecting FLASH........................ PASS
Erasing................................ PASS
Parsing ELF file....................... PASS        D:\PROJECT\AVR32\code\OurDev3\Debug\OurDev3_DEBUG.elf
Programming memory
WARNING: The user program and the bootloader overlap!
Programming memory..................... PASS        0x00000        0x0a5e3
Verifying memory....................... PASS        0x00000        0x0a5e3
Starting Application................... PASS        RESET        0

Summary:  Total 10   Passed 10   Failed 0
AtLibUsbDfu: failed to release interface 0.
Executing cmd.exe /C batchisp -device AT32UC3A0512 -hardware usb -operation onfail abort memory FLASH erase F loadbuffer D:\PROJECT\AVR32\code\Sovereign's LED\Debug\Sovereign's LED_DEBUG.elf program verify start reset 0  (WAIT)
Running batchisp 1.2.3 on Tue Jun 24 13:19:40 2008

下载成功后,LED就能显示了,是跑马灯,按BP2的话可以观变方向。
另外,现在已经入用户状态,即使在用BatchISP下程序,也会提醒找不到USB器件。所以,如果需要下载其他程序就按上边的步骤重新进入下载状态,还有如果进入了下载状态,觉得又没必要下载的话,可以再按下BP1(Reset)再次进入用户状态。

PS :如果需要在上电的时候进入下载状态,直接按住BP2上电,然后再放开按键,也可成功
PS2:累死了,有什么问题,请大家提出哦~~

网友:
就是有点麻烦!如果有个快捷键直接切换的话就更方便了!

楼主:
【2楼】 kill_c 尘埃
我倒是也想啊,但是固件为了安全性才那么设计的,你想啊,你的程序运行到一半,开关被碰到了,按还了得???

网友:
to : 【3楼】 kingofkings 技术火腿(KoK)

下载一半RESET,AVR32可能会怎样?

楼主:
下载失败,如果不在下载状态的话,重复一下按键过程,仍可下载,固件应作了保护,一般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
那个usb固件的地址是什么地方?留给我们的flash空间是不是512K-8K?
我们的程序如果足够大,会不会把他冲了?

网友:
很好,大大加快了学习的进度.只是有点不明白,傻孩子折腾这么久搞的下载线,还有其它作用吗?比如JATG...

楼主:
【8楼】 kegaank
哈哈,你说呢,等发布的时候你就明白了~

网友:
为什么我的Open UC3板子按lz说的那么操作不会出现“发现新硬件”的系统提示,而是不能识别的usb设备?给它安装驱动时总是失败,提示:所选择的驱动程序不比已安装的驱动更匹配硬件。
说明一下,我安装的avr32 studio是V2.0.2,不知道跟这个版本有没有关系。

楼主:
【12楼】 liuyuema09
提示那句话的话,就是已经安装过了,试试先把驱动程序卸载掉,然后再安装。你有成功下载过吗?

网友:
刚才按照zhangzq71在帖子《板子测试过了》中说的按键方法测试成功了。为什么按本帖的方法不行呢?

楼主:
一般有几个原因,一是你按的时间间隔太短,或者顺序和按键过程不对,可以适当延长按键的时间,这个方法我自己百试百灵,难道RP了??

网友:
出现这样的错误,如何解决啊(扳子不是499 AVR32 UC3开发套装)?
是AT32UC3B最小系统板,也装了驱动了,

楼主:
18楼】 huanxian
是不是哪里没设置好??比如在AVR32 Studio有设定对正确的平台吗?

网友(2008-07-24):
拿到499的UC3A, ISP下载OK;

AT32UC3B最小系统板的ISP下载还是为解决,会不会是BOOTLOADER坏了,要重DOWNLOAD;

另外请教: AAVR32编译器的中间下半部分的窗口不见了,如何打开console,process, problem...

网友:
记号,多谢LZ无私奉献

网友:
kingofkings 技术火腿(KoK)
:
另外请教: AAVR32编译器的中间下半部分的窗口不见了,如何打开console,process, problem...

楼主:
【22楼】 huanxian
在IDE下,Windows->Show view->你要的东西

网友:
解决了,谢谢【23楼】 kingofkings 技术火腿(KoK )

楼主(2008-10-18):
【45楼】 hzm0220

ARM32?这里说的是AVR32 是AVR体系的32位内核

UC3B支持相当的DSP指令,比如硬件累积以及饱和乘法指令,除法指令等

AP7支持更多的DSP特性,SIMD指令,并行计算等

网友:
AtLibUsbDfu: 3EB 2FF6 no device present.

额,我的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前段时间还好好的来着,今天Snail Emulator Kit到了,就又玩小板,刚开始用BatchISP下载,就是这个提示

Snail Emulator Kit则到现在都没能成功连接小板,RUN灯一直不亮

网友(2008-11-27):
huanxian大哥下载的问题解决了吗?跟小弟分享一下

网友:
哪位大哥帮解决一下问题

网友:
auchen 1974大哥,帮解决一下问题

网友:
我的是98元的小板,今天刚到,花了2个多小时焊好,磕磕绊绊的总算能下载程序了。有个问题:ms板子上电的时候是下载状态,每次下载前都要插拔一次,楼主的办法ms不管用啊。

网友(2009-02-26):
这套东西在vista系统下能用吗?

网友:
Executing cmd.exe /C avr32program -c USB -pavrone --gui --part UC3B064 program -finternal@0x80000000 -cxtal -F elf -O 0 -v -e -R -r G:\AVR32\workspace\UC3B064\Release\UC3B064_RELEASE.elf  (WAIT)
No AVR ONE! USB devices available.
To specify port, use the -c option.
Process failed with error code 2.

这是我刚焊的98元UCB064 小板,按教程说操作,电脑成功安装USB,已经成功识别。

网友:
测量硬件各个工作点电压,正常。电脑识别正常。估计不是硬件问题。可能是没有选择正确的工作平台。我看过大部份的教程,没有找到解决的方法。请火煺哥指教!

楼主:
【38楼】 ivws
你的提示,明显你选错平台了啊……应该选EVK1101才对啊

楼主:
【40楼】 ivws
请更新之最新的AVR32 Studio 然后如此选择

网友:
问题无意中得到解决,原因是USB的驱动加载的问题。在电脑第一次发现USB硬件设备时,电脑要求加载驱动程序。给出指定目标后(目标路径),电脑自动加载驱动程序,在加载过程中,弹出一个对话框,徇问你是否用美国语言复盖原文件中和德国语言(我的USB设置较多,呵呵)。刚开始的时候我选的是NO。驱动是成功加载了,应该是AVR32软件无法识别出设备。才过出现这样的问题。在我刚刚无意中册掉驱动程序,从新加载时选择了YES。现在是百发百中,非常感谢火煺哥的指点。。。以后还会有更多的问题的。呵呵(我很菜的,不会英文)

楼主:
【42楼】 ivws
问题解决就好~

网友(2009-04-03):
AVR32支不支持AVR Dragon的下载的?

网友(2009-05-28):
这个教程太好了....顶顶...

网友:
建议这教程移到 AVR32论坛去...

楼主:
以下蓝色文字由版主:kingofkings 于:2009-05-28,21:22:33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9999]USB
即将移去的分区:[1030]AVR32技术论坛

网友:
各位,请问哪里有avr32相关的书卖啊!

网友(2009-06-28):
请教火腿,这是什么道理呀?连了两天了还是这样

网友:
z_zt,我的设置跟你一样,应该不是设置的问题,我觉得后面的Connection,Clock,Voltage显示的提示并不代表有问题,要是不正常,你检查一下其它方面的问题。

网友:
kingofkings 技术火腿,
    焊好的UC3A小板后,第一次上电,电脑识别出了ATUC3A DFU USB设备 。按照上面的教程,将LED Demo程序烧进后,灯不断闪断。但是后面无论我如何按键,就是进入不了下载模式,电脑识别不出了 USB设备。感觉始终在应用程序,没有进到Boot区。会不会是Bootloader被Demo程序覆盖了?有没有好的解救办法?

网友:
呵呵,原来是跳线帽没接上。还以为Boot被冲掉了。

网友:
回【52楼】 hinomad:
原来这样呀,我在外出差,回去后再试试,最近在忙其它东西,一直没空去调这个,下个星期回去后要努力一下了,想试试用这个做项目,呵呵

网友(2009-08-10):
UC3B支持相当的DSP指令,比如硬件累积以及饱和乘法指令,除法指令等
AP7支持更多的DSP特性,SIMD指令,并行计算等
小弟不才,菜鸟一个 ,请问啥是饱和乘法指令和除法指令啊?

网友:
下载显示如下,没有提示是否成功,请问大侠这个是否成功?(我用的是AVR32 B0256, 98元的板子)

**** Rebuild of configuration Release for project evk1101 step by step ****

**** Internal Builder is used for build               ****
avr32-gcc -x assembler-with-cpp -c -mpart=uc3b0256es -I../src/SOFTWARE_FRAMEWORK/UTILS/PREPROCESSOR -I../src/SOFTWARE_FRAMEWORK/UTILS -g -osrc\SOFTWARE_FRAMEWORK\ASM\trampoline.o ..\src\SOFTWARE_FRAMEWORK\ASM\trampoline.x
avr32-gcc -DBOARD=EVK1101 -I../src/SOFTWARE_FRAMEWORK/DRIVERS/GPIO -I../src/SOFTWARE_FRAMEWORK/UTILS -I../src/SOFTWARE_FRAMEWORK/UTILS/PREPROCESSOR -I../src/SOFTWARE_FRAMEWORK/BOARDS -O3 -fdata-sections -Wall -c -fmessage-length=0 -march=ucr1 -mpart=uc3b0256es -ffunction-sections -osrc\gpio_example.o ..\src\gpio_example.c
avr32-gcc -DBOARD=EVK1101 -I../src/SOFTWARE_FRAMEWORK/DRIVERS/GPIO -I../src/SOFTWARE_FRAMEWORK/UTILS -I../src/SOFTWARE_FRAMEWORK/UTILS/PREPROCESSOR -I../src/SOFTWARE_FRAMEWORK/BOARDS -O3 -fdata-sections -Wall -c -fmessage-length=0 -march=ucr1 -mpart=uc3b0256es -ffunction-sections -osrc\SOFTWARE_FRAMEWORK\BOARDS\EVK1101\led.o ..\src\SOFTWARE_FRAMEWORK\BOARDS\EVK1101\led.c
avr32-gcc -DBOARD=EVK1101 -I../src/SOFTWARE_FRAMEWORK/DRIVERS/GPIO -I../src/SOFTWARE_FRAMEWORK/UTILS -I../src/SOFTWARE_FRAMEWORK/UTILS/PREPROCESSOR -I../src/SOFTWARE_FRAMEWORK/BOARDS -O3 -fdata-sections -Wall -c -fmessage-length=0 -march=ucr1 -mpart=uc3b0256es -ffunction-sections -osrc\SOFTWARE_FRAMEWORK\DRIVERS\GPIO\gpio.o ..\src\SOFTWARE_FRAMEWORK\DRIVERS\GPIO\gpio.c
avr32-gcc -march=uc -Wl,--gc-sections -Wl,-e,_trampoline -mpart=uc3b0256es -Wl,--gc-sections -oevk1101 step by step_RELEASE.elf src\gpio_example.o src\SOFTWARE_FRAMEWORK\DRIVERS\GPIO\gpio.o src\SOFTWARE_FRAMEWORK\BOARDS\EVK1101\led.o src\SOFTWARE_FRAMEWORK\ASM\trampoline.o
Build complete for project evk1101 step by step
Time consumed: 4922  ms.

网友:
'batchisp'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
或批处理文件。

下载错误提示,已经正确识别了硬件,用的是98的小板

网友:
重新安装软件、驱动,重启电脑 下载仍然失败,提示 AtLibUsbDfu: 3EB 2FF8 no device present.

网友(2009-09-14):
向版主请教.
下载完程序后有一个警告:The user program and the bootloader overlap!虽说再次下载依然可以,bootloader并没有被覆盖,但心里总是不踏实.
看了你的教程,显示里也有这个警告.这个警告是不是不必理会?是不是用户程序过大的时候bootloader可能被覆盖?

网友(2009-11-25):
卸去2.1.2版,重新安装AVR32 studio 2.3版后,发现编译的.ELF下载到98元小板上没动静.哪位能指点一下?

网友:
连上评估版后,电源指示灯亮了,按照lz的写的步骤按下相应按键,但是下载软件仍提示连不上硬件,请问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2010-03-25):
AT32UC3B0256 - USB - USB/DFU

Device selection....................... PASS
Hardware selection..................... PASS
Opening port........................... found 8 busses
FAIL        Could not open USB device.
ISP done.
AtLibUsbDfu: 3EB 2FF6 no device present.
Process failed with error code -1.
Executing cmd.exe /C batchisp -device AT32UC3B0256 -hardware usb -operation onfail abort memory FLASH erase F loadbuffer D:\My Documents\workspace\test1\Debug\test1.elf program verify start reset 0  (WAIT)
Running batchisp 1.2.3 on Thu Mar 25 10:01:55 2010
AVR32Studio-2.4-Setup.exe+avr32-gnu-toolchain-2.4.2-setup.exe+Flip Installer - 3.3.1.exe

问题解决。 是flip装驱动时,出现一个英德文转换,应该选YES,不能选NO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63楼,哥们

网友:
请问这条警告是允许的吗?  WARNING: The user program and the bootloader overlap!

网友(2011-02-25):
来这学习一下,好东东!!

网友(2011-07-12):
我用的板子不是你如图所示的板子,怎么让他装usb的驱动 ps:我win7操作系统

网友(2011-08-11):
回复 楼主:

这板子不错。

网友(2011-10-10):
用这个太方便了,编程器都省了,赞赞!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用FLIP下载呢? BatchISP这个插件是在安装AVR studio时就安装了?

网友(2012-02-17):
'batchisp'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
或批处理文件。

设备管理器那边已经连接上。这是怎么回事,郁闷中........

网友(2012-04-02):
不知道studio还会不会像以前一样死机

网友:
标记一下!!回来用到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