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如何实现查表

楼主(2008-06-24):
马老师,晚上好!请您详细帮我讲解一下MEG88如何查表!等您的回复今晚不调通显示程序睡不着觉哇!

楼主:
我想做一个累加器,请帮我看看哪里不对!谢谢

.ORG        $0000
        RJMP    RESET                    ;RESET PRO
.ORG    $0010
        RJMP    TIM0_OVF                 ;FLAG OF TIMER0 OVERING

RESET:
        LDI        R24,HIGH(RAMEND)
        STS        SPH,R10
        LDI        R24,LOW(RAMEND)
        STS        SPL,R10

IO_DEFINE:
        LDI        R24,0XFF
        OUT        DDRB,R24
        LDI        R24,0XFF
        OUT        PORTB,R24                ;CLS LCDSEG
        LDI        R24,0XFF
        OUT        DDRC,R24
        LDI        R24,0X00
        OUT        PORTC,R24                ;CLS LCDCOM
        LDI        R24,0XFF
        OUT        DDRD,R24
        LDI        R24,0X00
        OUT        PORTD,R24                ;ALL LED ON

TIMER_DEFINE:
        LDI        R24,0X00
        OUT        TCCR0A,R24
        LDI        R24,0X05
        OUT        TCCR0B,R24                ;SYSCLK(1M)/1024
        LDI        R24,0X86
        OUT        TCNT0,R24                ;(256-134)*1024/1=125US
        LDI        R24,0X01
        STS        TIMSK0,R24                ;ENABLE INT

         LDI        GEWEI,0X00              ;30单元存储个位值
         LDI        BAIWEI,0X00             ;31单元存储十位值
         LDI        QIANWEI,0X00            ;32单元存储百位值
         LDI        SHIWEI,0X00             ;33单元存储千位值
         SEI                                ;ENABLE GOBAL
;=====================================================================================================
MAIN:
        CPI        FLAG_2MS,0X02                ;2MS到否
        BRNE        MAIN
        CLR        FLAG_2MS
        RCALL        DISPLAY
        CPI        FLAG_1S,0X09
        BRNE        MAIN
        RCALL        COUNTER_ADD
        RJMP        MAIN

;=====================================================================================================

COUNTER_ADD:
        INC           GEWEI                        ;个位值加1
        CPI     GEWEI,0X0A
        BRNE        COUNTER_ADD_BACK
        CLR         GEWEI

        INC     SHIWEI                  ;十位值加1(个位到10的进位)
        CPI      SHIWEI,0X0A
        BRNE        COUNTER_ADD_BACK         ;
        CLR     SHIWEI
        ;
        INC        BAIWEI                     ;百位值加1(十位到10的进位)
        CPI        BAIWEI,0X0A
        BRNE        COUNTER_ADD_BACK                 ;
        CLR         BAIWEI                         ;百位到10清零

        INC        QIANWEI                        ;千位值加1(百位到10的进位)
        CPI        QIANWEI,0X0A                ;
        BRNE        COUNTER_ADD_BACK
        CLR        QIANWEI                 ;千位到10清零
        CLR        GEWEI
        CLR        SHIWEI
        CLR        BAIWEI
COUNTER_ADD_BACK:
        RET

;====================================================================================================

DISPLAY:
         CLR         R0
         LDI    ZL,LOW(TABLE)
         LDI    ZH,HIGH(TABLE)
         ADD        ZL,GEWEI
         LPM
         OUT        PORTB,R0                     ;
         CLR         R0
         LDI    ZL,LOW(TABLE*2)
         LDI    ZH,HIGH(TABLE*2)
         ADD        ZL,SHIWEI
         LPM
         OUT        PORTB,R0                     ;

         CLR         R0
         LDI    ZL,LOW(TABLE*2)
         LDI    ZH,HIGH(TABLE)
         ADD        ZL,BAIWEI
         LPM
         OUT        PORTB,R0                     ;

         CLR         R0
         LDI    ZL,LOW(TABLE)
         LDI    ZH,HIGH(TABLE)
         ADD        ZL,QIANWEI
         LPM
         OUT        PORTB,R0                     ;
DISPLAY_BACK:
         RET

;====================================================================================================
.ORG 0XF70
TABLE:  .db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段码表
         ;   0    1    2    3    4    5    6    7    8    9               对应内容

;====================================================================================================
TIM0_OVF:
        IN        R24,SREG
        PUSH        R24

        LDI        R24,0X86
        OUT        TCNT0,R24

        INC        FLAG_2MS
        INC        FLAG_1S

        POP     R24
        OUT        SREG,R24
        reti
;====================================================================================================

网友:
在我编写的教程第五章中的demo_5_2.asm例子中(汇编代码)有查表的使用(LED的7段码查表),请参考一下.

网友:
我这里做过一个现成的LED查表方案
如果要的话我把他发给你,留下你
的E_MAIL或者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