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发布Cortex-M3内核AT91SAM3 Flash MCU !

楼主(2008-06-25):
不多说了,自己看吧~
Atmel Announces ARM Cortex-M3 License and AT91SAM3 Flash MCU Family

Extends Atmel's Market-leading AT91SAM Microcontrollers to Next-generation ARM Technology

Rousset, France, June 24, 2008…Atmel® Corporation (Nasdaq: ATML), announced today that it has licensed the ARM® Cortex™-M3 32-bit RISC processor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of its market-leading AT91SAM ARM technology-based microcontrollers. This reinforces Atmel's commitment to the ARM architecture, complementing its existing licenses for the ARM7TDMI®, ARM926EJ-S™ and ARM1176JZ-S processors.

Atmel's planned AT91SAM3 Flash MCU family will combine the ARM Cortex-M3 processor with the outstanding system implementation features that have placed the AT91SAM series at the forefront of its market. These include the multi-layer internal buses, an enhancement to the DMA for system peripherals and distributed peripheral data controllers (PDCs) that give the AT91SAM family its high internal data bandwidth, and enable intensive data processing and high-speed data transfers to take place concurrently, when compared to other implementations of the Cortex architecture. Atmel’s high-density on-chip Flash memory reduces the application chip count, shortens boot and program load times and improves system security. The multiple operating modes of the AT91SAM3 enable it to achieve excellent power consumption under all conditions of use.

The AT91SAM3 family has Atmel's distinctive uniform peripheral register structure that simplifies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and enables software modules to be easily transferred from one family member to another. This uniformity of peripheral programming extends to development tools from Atmel's established ecosystem of industry-leading third-party suppliers. It is a major aid to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Alfredo Vadillo, Atmel's Managing Director for ARM Microcontrollers, commented, "The ARM Cortex-M3 processor gives our customers the option of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in ARM's 32-bit RISC technology in terms of performance and power consumption, together with all the benefits of the AT91SAM family architecture and IP, as well as the ARM ecosystem. The addition of the ARM Cortex-M3 processor strengthens Atmel's leadership in the fast growing embedded 32-bit microcontroller market. It complements our current market-leading product offering of AT91SAM and AVR32 microcontrollers."

"Atmel's decision to add the Cortex-M3 processor to its existing licenses for the ARM7TDMI, the ARM926EJ-S and the ARM1176JZ-S processors indicates its on-going commitment to the ARM architecture," said Eric Schorn, VP Marketing, Processor Division, ARM. "Atmel joins the growing ranks of ARM Cortex-M3 processor implementers, and reinforces our architecture as the reference for 32-bit microcontrollers."

Atmel is today one of the industry's leading suppliers of microcontrollers with a wide range of products. The ARM Cortex-M3 processor will be used to expand today's product range of 8051, AVR®, AVR32, and ARM7™ and ARM9™ family-based microcontrollers into new markets.

Availability
Atmel's AT91SAM3 Flash microcontroller family based on the ARM Cortex-M3 processor will be available in 4Q 2008.

About Atmel
Atmel is a worldwide leader in the design and manufacture of microcontrollers, advanced logic, mixed-signal, nonvolatile memory and radio frequency (RF) components. Leveraging one of the industry's broadest intellectual property (IP) technology portfolios, Atmel is able to provide the electronics industry with complete system solutions focused on consumer, industrial, security, communications, computing and automotive markets.

© 2008 Atmel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Atmel®, logo and combinations thereof and others,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r trademarks of Atmel Corporation or its subsidiaries. ARM and ARM7TDMI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ARM Limited. Cortex, ARM926EJ-S, ARM1176JZF-S, ARM7 and ARM9 are trademarks of ARM Limited. "ARM" is used to represent ARM Holdings plc; its operating company ARM Limited; and the regional subsidiaries: ARM, Inc.; ARM KK; ARM Korea Ltd.; ARM Taiwan Limited; ARM France SAS; ARM Consulting (Shanghai) Co. Ltd.; ARM Belgium N.V.; AXYS Design Automation Inc.; ARM Germany GmbH; ARM Embedded Technologies Pvt. Ltd.; and ARM Norway, AS. Other terms and product names may be trademarks of others.

Information
Atmel's AT91SAM product information may be retrieved at: http://www.atmel.com/products/AT91/

Atmel Press Contacts:
Peter Bishop, Communications Manager, Atmel Rousset,
Tel: +33 (0)4 42 53 61 50, Email: peter.bishop@atmel.com

Helen Perlegos, Public Relations
Tel: +1 (408) 487-2963, Email: hperlegos@atmel.com
http://www.atmel.com/dyn/corporate/view_detail.asp?FileName=ARMCortexLicense_6_24.html

网友:
我还是想用ST 因为stlink很便宜.........

网友:
价钱,代理,我就是因为路米乃瑞只有ZLG代理而放弃了。

网友:
Atmel对于ARM的动作,似乎慢了些~~~
Availability
Atmel's AT91SAM3 Flash microcontroller family based on the ARM Cortex-M3 processor will be available in 4Q 2008.

网友:
慢就慢吧,世界上不止他一家在生产MCU

网友:
avr32都等了好长时间了,这个CORTEX-M3的也不知道要等多长时间,还有那个Xmega系列的也只闻其名,未见其身啊!
哈哈,不急,俺先虐待STM32了...o(∩_∩)o...

网友:
will be available in 4Q 2008

还有半年,现在发消息干啥?!

网友:
atmel向来都比较慢……

网友:
除了avr的运行速度比51快外。。。

网友:
我所关心的是: A/D是多少位的? 是否也象STM32一样,有"电压小故障?"

网友:
哈哈大家误解这个新闻了,ATMEL的本意是说他获得了M3核的授权,至于东西呢是Q4出来.

网友:
2010年Q4可能国内能买到

网友:
Atmel's AT91SAM3 Flash microcontroller family based on the ARM Cortex-M3 processor will be available in 4Q 2008

这句不是说 “Atmel将在2008年第四季度推出基于ARM Cortex-M3 内核的 AT91SAM3 Flash 微控制器系列”  吗

网友:
ATmel速度太慢了,不敢想象,
xmega最近都没看到影。

网友(2009-11-09):
这个时候了,都还没看到踪影呢。
想用这个芯片ing,主要是看中了其有好多spi

网友:
也许怕冲击 AVR32 的市场吧

网友:
AVR32 有市场吗?

网友(2010-03-09):
基于ATMEL Cortex-M3内核 ATSAM3U芯片

芯片说明 | 硬件资源 | 软件资源 | 购买配置 | 下载资源 |  购买联系 | 技术支持

      EM-SAM3U开发板是英蓓特公司新推出的一款基于ATMEL公司ATSAM3U系列处理器(Cortex-M3内核 V2版)的全功能评估板。主频高达96MHz,该评估版含有的高速USB2.0(480MHZ),音频输入,音频输出,SD卡接口,2.8'TFT 带触摸液晶屏使其在PC周边设备,手持设备,汽车电子,医疗器械,工业控制等方便独具特色。丰富的例程和资源可以帮助您快速的进行项目开发和个人学习。

芯片说明  (点击下载芯片手册)

     ATSAM3U系列芯片使用高性能的ARM® Cortex™-M3 32位的RISC内核,工作频率为96 MHz。它内置高速存储器(高达256K字节的闪存和48K字节的SRAM,16KB ROM用于bootloader和IAP)具有MPU功能,丰富的增强I/O端口,该芯片包含8通道12位1Msps的ADC和32位的RTT和RTC、3个通用16位定时器用于采样、比较和PWM以及多个标准和先进的通信接口:多达2个TWI(I2C)、SPI、1个SSC(I2S)、1个MCI(SDIO/SD/MMC)、4个USART(支持ISO7816, IrDA, Flow Control, SPI, Manchester)和一个UART、一个7端点的USB2.0Device,96个I/O口,3个32位的并行I/O口,EBI接口支持SRAM, NOR, NAND。
     ATSAM3U系列供电电压为1.62V至3.6V。它的一系列省电模式突显出了它的低功耗的特点。
     丰富的外设配置,使得ATSAM3U微控制器适合于多种应用领域:
电机驱动和应用控制

USB设备

PC外设

硬件资源

处理器:ATSAM3U4,主频:96MHz

256KB FLASH Memory(片内)

48KB SRAM(片内)

4Gb NandFlash (外扩)

1Mb PSRAM (外扩)

5个功能按键

36个I/OPin 用户扩展接口

20Pin JTAG调试接口

RTC( 带后备电池)

1个IIS音频输入接口

1个IIS音频输出接口

1个MIC接口

可选外接5V或USB两种供电模式

1个三线DEBUG调试串口

1个五线UART接口

1个USB Device接口

1路AD转换电位器

2路BNC输入通道

3个Led灯

1个SD存储卡接口

TFT- LCD屏接口

尺寸:135mm*90mm

软件资源   所有代码符合国际CMSIS标准

中断向量配置实验例程NVIC(含GPIO)
EXTI芯片中断实验调用配置例程

IWDG实验例程

ADC模数转换例程

读写SRAM程序

SD卡测试例程

I2C(TWI)温度测试例程
SSC音频输入输出测试例程

触摸屏测试实验

Blinky综合测试例程

Mass_Storage实验例程
LCD_Blinky 实验例程

USB测试例程
串口通讯例程

TIM实验例程

SPI测试例程

PWM测试程序

RTC实时时钟程序

LCD显示例程,可显示字符、文字、图形等信息

RTX实时操作系统例程
uC/OS-II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