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在线式多功能遥控器,可下载脱机使用(源码+电路+桌面软件)

楼主(2008-06-25):
此方案是最近制作的一个小方案。

    软件方案:

             下位机软件:C语言编写程序,实现学习,下载,发射,与PC机通信使用,下载候脱机使用。

             上位机软件:C#语言编写,串口通信(USB也可以,可省略串口IC,商用时需考虑)。数据库还未更新很多型号,只有HUMAX中P3925,P3921.
                        呵呵,玩玩啦!

    硬件方案:

             ATmega16+CP2102 实现串口通信,并PB+PA+INT0实现KEY矩阵功能!

    请看图片:

选择一个品牌型号选择KEY即可 (原文件名:未命名1.jpg)

自定义自己的内容发码 (原文件名:未命名2.JPG)

接收,并自动识别波形 (原文件名:未命名3.JPG)

把某个型号下载到IC中,脱机使用 (原文件名:未命名4.JPG)

        软件: C#语言编写 需要.NET FRAMEWORK 3.0ourdev_325442.rar(文件大小:95K) (原文件名:KIE REMOTE.rar)

        目前此方案还不完善,还不能商用!正在完善中,希望有建议的朋友给些好的意见。o(∩_∩)o...,谢谢了。

        本人C#学了才1个月,才入门不久,呵呵,见笑了。毕竟我一直是搞嵌入式开发的!搞遥控器程序开发!

        硬件模块的程序使用C语言编写,已占用8K,剩余空间还需加入多种FORMAT波形。目前仅仅加入5种,基本上可以加入40种。这个在以前的基础上添加,毕竟自己在公司就是写遥控器程序的,这点不难。

        ATmega16 源码 8M 晶振。目前由于使用串口还未加入休眠功能,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加入。

        C#软件源码就不提供了,毕竟这里是AVR,o(∩_∩)o...,上面已经给了软件,有兴趣可以玩玩。
        因为我是做遥控器程序的,所以有些东西比较遥控器化,包括软件的波形格式,呵呵,一般人可能不知道啊,o(∩_∩)o...所以软件比较不通用,但玩玩还是可以的!

网友:
无法商用,价格下不来,操作大复杂,这种方案早有人考虑了,就是因为价格问题,还有你的操作太麻烦(不是每个人都有电脑),把用个能遥控器搞得还需这么多专业知识。我手上有个遥控器对遥控器的学习型遥控器,都懒得用。

楼主:
楼上说得是,现在我完全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同时,也是因为刚学了C#,C++(DELPHI学过抛弃了)来试试可否写个软件。
对于业余爱好使用完全是可以锻炼的。
价格的话楼上说得对啊,我就是考虑到这个问题,目前准备用遥控器专用ic,价格批量3-4元左右,24K romsize,自带载波发生器。
只是不能模拟USB口,需要串口,这个完全可以用串口数据线连接。
呵呵,现在还是玩的!

网友:
看看这个我新搞得遥控分析软件,已达到实用效果,计划集成到progisp中,采集器使用我们最早设计的usbprog硬件。
      这个软件的诞生起源于,恰巧接到个小项目需要遥控功能,从市面上随便买了个遥控器,但不知使用那种芯片(软封装)。于是就想找个分析的软件,我找几个都不合适,要么收费太高,有个分析仪需要1600多元呢?还有论坛上有人公布了自己做的分析仪使用usbasp硬件,我下来测试结果我手边的3种遥控器没一种能行。于是还是自己搞吧,花了2天时间达到了这个效果,任意遥控器均能抓到波形。现在的问题是抓出的数据还需人工分析出遥控码。因为我不知道遥控编码的格式---遥控编码的格式太多了。如果有相关资料麻烦提供给我。方便我完善。谢谢!

楼主:
是的,我公司就有很多这样的设备,韩国的,比较出色,当然价格是5000差不多,
usbASP 也是我下个考虑的,毕竟CP2102就很贵。
    这个软件仅仅是扑捉波形的化空间要求应该不是很大,我那个就要存几十种波形!
    你这个还要考虑那种没有载波的波形,所以不能用一体接收头,除非不考虑不带载波的波形。但不带载波的波形很短,AVR速度不一定跟得上。
    波形方面没有问题啦,如有需要尽管跟小弟说,非常荣幸啊。小峰软件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你说的这点小事义不容辞啊!现在还一直用那个progisp
o(∩_∩)o...

网友:
我将你的程序下来看看,不知道不带载波的波形有多短,我这个分辨率为1us之内

楼主:
我这个程序还没有加入没有载波的,呵呵,只是测试所以没有把所有常见的加入。只有加入NEC,toshiba,RC5,M50560.

不带载波的高电平一般只有10us,而捕获ICP不用分频一般不可能(市面波形多,TF为30--200MS的都有,我用的是8分频,刚好和你一样精度也是1us(8M),10us是可以分辨出来,但是误差会大点点,因为我AVR也没有搞多久,东搞搞,西搞搞的,所以我那个程序,解码时560US的NEC读出也不一定是516us,呵呵,上面那句话AVR跟不上我得收回,是本人愚钝,o(∩_∩)o...。但是一体化接收头接收不到这种波形倒是不可否认的,它会滤波,把这种波形当载波滤掉。

网友:
你的程序太复杂了,我还是不看了。我对这些东西不熟悉,因为用到才搞得。分辨率达到1us内肯定没问题的。但我测的遥控器的时间段不是每次都一样的,稍微有些差异。但对于解码来说应该没问题了。我用上面的蓝线表明每一位。第零位为引导码,后面的一位位的对上很容易就解出编码了。只是我不熟悉各种类型的编码,要不搞个通用的分析仪也是比较容易的。

网友:
提个建议,因为以前就是这样用过的。自己做个小的电子模块,将接收头的信号直接送到声卡里面,然后用声音处理软件处理就能非常清楚的看到各种波形了。以前分析就是这样做的,非常好用。软件我用Cool Edit,别的功能不会用,反正我会录音和查看波形。我用的是一体化接收头。当然可能无载波的无法检测,这个我虽然装了个无载波的红外接收管,但我没有碰到过无载波的遥控器,所以从来也没用上。

网友:
给大家看看遥控器资料

网友(2014-04-19):
这个功能很好啊。操作虽复杂。

网友:
不错,现在家里就需要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