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无线射频跟踪、定位!探讨一下!

楼主(2008-06-25):
近日,偶对无线这个东东遽然产生了兴趣!!
但对它可是一张白纸!
现在国内在对物体进行跟踪、定位上,一般都用哪些领域在用!!
用啥子具体原理、方案??
抬请有兴趣的大虾,或在玩这个的高手!!

网友:
物体进行跟踪、定位 也想了解这个

网友:
nrf2401 就是干这个的

楼主:
有没有利用无线电信号传输距离远近而信号强弱的特点
来测量距离的?

网友:
CC2431 德州仪器的一款zigbee芯片,片上带有定位引擎。

楼主:
多少米米!!!
一片?

网友:
样片好像是60吧。很早以前的价格了,现在不知道什么价。你可以联系下上海立奇看。

楼主:
我想用两个无线收发模块进行数传: 比如(用nRF2401芯片)在进行数据双向收发时,
如何做到数据的实时跟同步?(考虑无数传输时有发送到接收的传输时间)

网友:
无线电测向

楼主:
9楼!!
无线电测向,这个在频率跟波段上都有它的特点;常见的有“80米波段”跟“两米波段”
频率相对要低,有显具的沿地平面传输,方向行较强;
nrf2401工作在2.4G,我需要在两个nrf2401的无线模块之间数据传输时要实时同步!!
我所了解的“无线测向”比较有限,思来想去;还是没办法跟我的2.4G的实时同步联系起来;
楼上能否详解一下下,谢谢!!

网友(2011-01-08):
回复 楼主:

如果有足够耐心,可以尝试使用同步高精准时钟的TDoA定位网络。3-4个基站分别收到目标发射的信号,测量信号到达的时间和时间差,推算出目标位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有足够耐心,可以尝试使用同步高精准时钟的tdoa定位网络。3-4个基站分别收到目标发射的信号,测量信号到达的时间和时间差,推算出目标位置。

膜拜高手

网友:
用3发射,同时发射,用CDMA方式。
接受端,收到后,用类式GPS的方法,解调。

网友(2012-08-02):
还没研究过

网友(2013-04-24):
无线电怎么测向?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