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知道单片机工作不工作?

楼主(2008-06-25):
选用内部震荡,如何知道PIC单片机工作还是不工作,如烧上一个简单的程序,选RB为输出后,给 0XAA,用示波器看RB,全都是低电平,怎么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INCLUDE"P16F886.INC"
      ORG  0X0000
      GOTO  MAIN
      ORG   0X0005
MAIN
      BSF  STATUS,0x05
      MOVLW 0X00
      MOVWF  OPTION_REG
      MOVLW  0X00
      MOVWF  INTCON
      MOVLW  0X00
      MOVWF  TRISA
      MOVLW   0X00
      MOVWF   TRISB
      MOVLW  0X0F
      MOVWF   TRISC
      MOVLW    0X61
      MOVLW   0XFF
      MOVWF   TRISE
      MOVLW   0X65  ;内部4M晶振
      MOVWF   OSCCON
      BCF   STATUS ,0x05
INTLCD
       MOVLW 0XAA
       MOVWF  PORTA
       NOP
       NOP
       NOP
       NOP
       MOVLW  0X55
       MOVWF  PORTA
       NOP
       NOP
       NOP
       GOTO MAIN
END
就这个简单程序都输不出,那里错了啊,真是不明白

楼主:
Low Voltage ICSP Programming (LVP)  编程器上的这个东西要去掉才可以,不知道为什么.不去掉端口都没输出,去掉就好了

网友:
用的是mplab+icd2?

楼主:
是周立工出的一款烧写器,叫E???800的,要把LVP去掉才可以输出

网友:
LVP=0后该pin为数字io,为1为使能低电压编程
我现在也是被困扰在这里,连接这个脚后竟然不能在线debu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