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便宜的DA芯片

楼主(2008-06-25):
请教有没有便宜的DA芯片,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
关注中,有没有哪个大虾知道tlc5615市面上的价格啊?谢谢!

网友:
如果要求精度不高的话可以做个简易的。

网友:
对,用定时器做PWM输出,经多级RC后,可以得到模拟值

楼主:
我想把他用在3717的11脚作为比较电压,多级RC够不?比如象双龙的SL-MEGA8实验器上的那个电路.

网友:
选民用I2S接口的吧, 几毛就搞定. 不过要3~4条线.

MCK,BCK,LRCK,DAT. 这可是双DA哦.

可以到24bit.

网友:
【6楼】 MyAVR

可以说得具体一点吗?谢谢

楼主:
谢谢大家了,tlc5620 掏宝上要16块钱啊,六楼的能具体说一下是哪个器件吗?我还是不是很明白啊

网友A:
to:   【7楼】 lihuyong 如风似雾  ,  【8楼】 star

找像CS433x,UDA13xx,UPD63xx一样的, 最好是国产的,便宜点.  像  CE2711  PT8211 ...

只要按I2S的时序,其实很简单.  一般MCK=256fs,1fs=64bck,和SPI口一样的.只是多了个LRCK左右控制的.

楼主:
对了,有这么好的东东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实验板都用那种十来块一只的呢?
看了下淘宝, PT8211真的很便宜,一元钱都不到

网友(2011-05-10):
回复 网友B:
对了,有这么好的东东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实验板都用那种十来块一只的呢?
看了下淘宝, pt8211真的很便宜,一元钱都不到

网友:
3年了,这个要顶。

网友(2012-09-26):
引用 网友A:
to:   【7楼】 lihuyong 如风似雾  ,  【8楼】 star

找像CS433x,UDA13xx,UPD63xx一样的, 最好是国产的,便 ...

这个真心强大!

网友C(2014-04-23):
为啥我在淘宝上发现很多TI ADI原装的也只要几块钱啊,难道芯片这两年大降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啥我在淘宝上发现很多TI ADI原装的也只要几块钱啊,难道芯片这两年大降价了? ...

也有可能标的是个排名的价格 不是实际价格  要么就是翻新的。二手的。

网友:
MCP4822,SPI接口,频率可到20M,带输出锁存,双通道,单电压,输出满幅度2.048V或者4.96V,6-7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