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双相可控硅干扰误触发如何解决?

楼主(2008-06-25):
各位大虾,小妹做双向可控硅控制7000W发热负载时,当全功率工作一段时间后,功率降不下来了,甚至把控制板的电源断掉后还是照样工作!所以小妹我认为可能是干扰导致的,但是不知道该如何在硬件上把干扰的误触发剔除掉,请各位大虾帮帮忙,小妹在此谢谢咯!
PIC的PWM管脚连接到光耦(3023),然后通过2.2K的电阻连接到可控硅的控制级上,另一管脚接市电的一端。方法采用移相控制。

网友(2008-09-03):
可控硅太热了吧

网友(2009-07-05):
太热了。加风扇。

网友:
用的多大的硅啊,有30多安的电流了吧,得一个很大的散热器+风扇吧。推荐最大的那种电脑CPU的散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