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恳请前辈们指教:怎么编写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的程序? 恳请详解,感激不尽. A AB B B

楼主(2008-06-25):
新手恳请前辈们指教:
  怎么编写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的程序? 恳请详解,感激不尽.  A AB B BA- A- A-B- B- B-A- 这些到底怎么去理解啊????

网友:
找个电机用手一个一个轮流去接电源就很好搞明白了!

网友:
安装正转的加电顺序反过来不就可以了!

网友:
先理解一下步进电机:

楼主:
好人那,好人. 能给别人帮助的都是些好人.

网友:
线圈 A AB B BA- A- A-B- B- B-A- 依次通电,形成一个旋转的磁场,转子本身有几对固定的磁极,于是电机就向一个方向转动。

网友:
如果用驱动芯片,会有详细说明。

网友:
找一个步进电机的驱动芯片,然后仔细看说明书,你会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