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关于使用CCS的5509的复位问题

楼主(2008-06-25):
各位大哥:我是DSP的菜鸟,刚使用CCS,硬件是明伟的开发板,我在仿真的时候,经常需要复位,我的做法是,退出CCS,将开发板重新上电,再打开CCS,再打开之前的PROJECT,这样才可以完成一次复位操作。假如不退出CCS,关掉开发板电源,再打开,它也会提示退出的,这样一个复位操作就相当麻烦了。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不关CCS就可以复位这个开发板呢?

楼主:
哪位高手可以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CCS 上有个复位按键!

楼主:
TO:【2楼】 CN.Cn AVR菜鸟

您是说Reset CPU么?这个只是复位了CPU,好像没有复位我的开发板,我需要硬件复位,请问Reset Emulator 复位仿真器又何用处呢?

楼主:
每次硬件RESET的时候,CCS就会退出,很麻烦,不知道有没有地方设置不用退出也可以

网友(2010-05-18):
应该是你的路线没设置对。导致不能硬件复位。或者说是硬件复位后出错,而在CCS控制下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