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EWTS82测试结果咨询

楼主(2008-06-26):
我刚买了几个EWTS82,测试的时候使用说明文档中提供的电路,然后在输出端口接了一个MF47万用表,静态输出电压远远低于说明文档中的电压,才2.2V左右,当旋转82时(以82上下面中心为轴旋转),输出电压根据旋转的力度电压输出不同,当停止到有一个角度转到另一个角度保存不变时,电压又回到了静态初时电压。
  我想请问,正如以前有网友说到的,他是不是角加速度传感器?因为我认为,要是角速度传感器应该根据这个元件的基准角度为一个定点电压,当有角度变化时,数度电压也变化,当保持这个角度时输出电压也应该是保持这个电压不变化的。但是对于现在的82,没有一个确定的角度基准,并且在角度旋转完成后电压又自动回到了零点电压,这个是否正常?
  同时想请问这样的现象是否就属于加速度传感器的特性?
  请问有用过ENC-03的,是否可以介绍一下他的输出特性?
  (不过旋转的角度不同输出电压变化也是不同的。这同样又说不上是角加速度了,所以对这个角速度传感器理解还是太少。)

    我是刚刚入门传感器,有哪里理解错的,请大侠多多拍砖。

网友:
“当保持这个角度时输出电压也应该是保持这个电压不变化的”
如果是这样,连角速度传感器都算不上了,应该是角度传感器了。转到新的角度之后如果停下来就说明角速度为0,输出是与角速度成比例的,因此输出会归零。

网友:
1 传感器静态输出都是有容差范围的,2.5V仅仅是典型值。实际应用是使用你测量的实际值做基准一般就行了。
2 EWTS82是角速度传感器,角度静止不变时,角速度为0,输出为静态。
3 ENC-03角速度的测量范围比EWTS82大一些,有300度/S ,但是其电压变化范围要小,加放大或使用精度高一些的AD效果会好一些。

网友:
【2楼】 xjxxz:

我可以问一下另一个问题吗?输出引脚的驱动能力是不是也要考虑进去?有些万用表的内阻比较小,有没有可能会把输出电压拉低?

网友:
当有角度变化时,数度电压也变化.
=====
这是角度传感器了.

我也有EWTS82.这是角加速度传感器啊.兄弟,你把物理再研究一下什么是加速度啊.
即使速度为常量(也在转动),也会输出静态电压的.(虽然有角速度,但角加速度还是零啊.)

楼主:
呵呵
谢谢楼上各位的指导,在学校时就是没有好好学习才导致加速度这个概念不是太明白。学校时老感觉没有什么可学的,现在。。唉。。真后悔当初没有好好学习啊。
  明白了。谢谢各位指导。

网友:
EWTS82输出电阻100K左右,万用表的内阻兆欧级,影响不大。 AD转换的输入电阻,AVR的很大,因此,EWTS82可以直接接到AVR的AD上,但大部分AD输入只有几百K,建议加跟随器。

楼主:
小82的输出端,加一个100K接地电阻。这是说明文档中提到的。并且在输出端口加放大器用与调整中点。因为82的中点电压在一批中相差太大。

  我在试验的时候用MF47指针表测量,相对82的输出能力就有点弱了。建议增加放大器。

网友(2011-01-04):
说明书上讲的是25mv度秒,这么小如果用MF47测量可能不合适,因为MF47表对高速变化量灵敏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