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什么样的Linux适合学习,什么样的Linux适合开发

楼主(2008-06-26):
大家现在都用什么版本的linux,统计一下.

给我们这些刚要踏入嵌入式的菜鸟们一些捷径.

问题1:学习linux用那个版本的好.

问题2:使用linux进行开发使用哪个版本的好.

楼主:
自己顶一下,以前下过RedHat9.装虚拟机上用了几天,但是什么都不会.结果用回windows了.

前几天看朋友搞linux,挺羡慕的.他说他们公司用Susan.

好长时间没接触linux,什么都不会.想搞一个坚持用一段时间.

不知道什么样的更适合初学者.

网友:
看来高手今天都休息啊.

网友:
玩 Linux 的话 FC9 不错,驱动程序足

用 Linux 搞开发的话,一定一定要做 LFS(就是从内核交叉编译开始一切自己动手,不依赖任何现成的发行版本,当然,Cygwin基本就是必需的),否则最好不要对别人谈自己做 Linux 环境程序开发……

网友:
新手学习linux用ubuntu比较好,个人感觉。
要学习开发,新手用fedora比较好,现在用fedora 8,感觉比fedora9还好用

网友:
LFS做一遍就可以了。
开发和用都是Gentoo好

网友:
做过LFS,弄得连续几周睡不好觉,不过很多以前没弄明白的都弄懂了

网友:
新手的话 当然选择容易安装的版本.

老手 都无所谓 什么版本的啦(说笑而已),其实不同版本的差别还是有点大的. 需要一个上手的时间. 但这个不是问题.

严重推荐 Ubuntu,因为他的升级服务器 很快的,装软件需要很少时间,大家可以试下:)

网友:
弱弱问问。。在什么环境下编译?
在一个linux下编译另一个linux?

网友:
怪了 - -
什么系统有关系么?
都是调用linux内核函数,都是GCC编译的吧? = =

我用的ubuntu,暂时感觉可以。

网友:
不知道推荐LFS的朋友是怎么考虑的。对于刚接触Linux的新手,别说自己整一个LFS,就是在图形界面下安装一个Linux都不那么容易。接触新事物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操之过急只会严重打击自己的学习热情。

我的建议是:
先在Windows上安装一个虚拟机,然后在虚拟机里安装一个ubuntu。
推荐虚拟机的理由是刚接触Linux,从安装到使用,都会有N多问题。有些问题只能借助Windows到网上搜索,比如:怎么分区;怎么使用中文输入法;怎么配置网络……
推荐ubuntu是因为它确实好用,界面友好,软件丰富而且下载方便,官方的帮助文档做的也很不错。

网友:
Centos5.2+Allegro spb+Realview

网友(2008-08-01):
好久不来了.谢谢大家的关注.前些天装了fc9,感觉不错.大家现在都推荐用Ubuntu,我也下了一个.最近玩一玩.

问个弱弱的问题,linux安装后就有gcc开发环境吗.

我想在linux下编点小程序先体验一下

网友:
to 【7楼】 at90s 子非鱼
 你好,我正在学习 搭建环境,加我MSN,指导一下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