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我……自………………………………自制的数字示波器,可以看到128kHZ -CN

楼主(2008-06-27):
快要暑假了,呵呵,昨天上课一直在想数字示波器,自己也想要一台,可是……可是没钱买啊!!!于是就准备自己做一台随便玩玩。用avr原生的adc采样的,没想到经过软件降噪之后,精度可以和真正的示波器媲美!!!(图片左边是我做的,右边是我那台老的20兆gos-522b)

特写

同时叠加刻度,刷新率能达到5帧/秒

调整了触发,现在波形不再漂移了

信号源采用TINY13加104和电阻产生的。

配置:

主要mcu:atmega128

显示器:240*128(t6963)

示波器量程:128kHZ(无增益) p.p 4.2v

刷新率:15帧/秒(无刻度) 5帧/秒(有刻度)

楼主:
大家回帖呀,我用手机拍的,然后一张一张得用红外线传过来,然后……再从笔记本复制到SD卡……然后从SD卡上传到ouravr也不容易呀……哈哈

网友:
天热也要穿裤子

网友:
我很久以前就想做了,但是一直没有解决如何实现波形同步的问题。波形总是水平移动的。

网友:
只是6963驱动的液晶速度太慢,应考虑其它的.

网友:
牛!很牛!贼牛!非常牛!交关牛!very牛!………………太牛了!

网友:
LZ牛人,深切关注。

网友:
强,我也想做啊
能显示多路吗

网友:
主要是同步,你是怎么处理的,还有显示,采样肯定比现实快很多,怎么处理

网友:
用6963显示速度太慢了,可以缩小显示区域来提高屏幕刷新速度,或者就换一个型号的LCD.
我看LZ的示波器,没有几个按键,是不是操控性能还有待加强呢?

另外,LZ 不上传原理图和代码,让我们都学习学习?

这里有好几个示波器的贴子,只有少数的有代码,而大部分都有原理图,所以希望LZ上传些资料.

网友:
支持楼主,支持原创,等待资料。过阵子要用到240*128的LCM,正好做一下试试。不过楼主似乎习惯用BASCI的,就怕代码看不懂。

网友:
很好,很强大。 很有DIY精神啊~

网友:
楼主好像经常发一些貌似很强大的东西,但从来没共享过资料,难道只是为了炫耀!

网友:
没什么太大的实用价值.

网友:
挺强的
能交流一下麽?
q670200061

楼主:
这个,其实屏幕的影响不是太大,主要是采集的时候不要让cpu处理太繁杂的工作,主要就是将ADC保存在long型数组里,然后再过降噪,然后软件触发,之后就是缩放,最后显示。

【18楼】 sd dsb :

大家不要误会阿!!我真的不会用protel99之类的东东,如果可以的话,那就proteus吧。我现在还在上学,放暑假就可以玩了。(笑)

网友:
竞赛时候做过
频率能到近2M
是用FPGA采集高速ADC是用的

LZ可以考虑通过串口把数据转给PC,让PC显示波形

网友:
————————————————————————————————
竞赛时候做过
频率能到近2M
是用FPGA采集高速ADC是用的

LZ可以考虑通过串口把数据转给PC,让PC显示波形
————————————————————————————————
串口速度行么?

网友:
aj005 是电竞上做示波器获一等奖的那位吗?而且做了个很漂亮的外壳,
具体哪一届忘了

网友:
为什么现在的人都这么牛呢???????????
这么猛呢????
这么强呢????
这么叼呢????

网友:
楼主急什么,肯定有人顶的,不过资料是否拿出来大家学习下

网友:
是啊,等待楼主的资料。

况且阿莫赏赐的裤子都是真金白银的,可以抵御电磁辐射,彻底颠覆电脑工作人员大多生女孩的传统观念了:)

网友:
LZ可以用DXP画一个图上来的,貌似你是会DXP的.

或者你也可以保密你的设计,这里也有很多有关示波器的贴子是只有图片,没有资料的.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我的240×128屏今天买好了,是8813驱动的,带中文字库和触摸屏,花了285个大洋,心痛啊:(

网友:
强额。。。LZ留个QQ交流交流额

网友:
今天才发现,还真的象18楼所说的

网友:
我来提些看法:

1:看LZ的图片,他没有用外部的ADC,用的是内部的ADC.从ATMEGA128的参数来看,它的ADC输入带宽只有38.5KHZ,当输入信号的频率超过38.5kHZ时,信号就会衰减.所以,从理论上来说,LZ的示波器的带宽不可能达到他所说的128khz的频率.也就是说,当测量128Khz的整弦信号时,测出的幅度会比真实信号小很多.如果输入的是128Khz的方波信号的话,就会有很严重的歧变,看到的不是方波信号.

2:从ATMEGA128的参数来看,它的ADC的转换速率最大是1MHZ,假设LZ超频使用,可以到6MHZ,那么它的采样率最快可以达到约460ksps,如果测量128kHZ的正弦信号,最多只能测到4个点,这4个点,是无法描绘出一个完整的正弦信号的,看到的最多也就是一个三角波.

3:还有,就是为了达到LZ所说的128KHZ,LZ可能采用等效采样的方法,但是从LZ的图片来看,他的电路非常简单,没有用到等效采样的技术.

4:LZ说:"将ADC保存在long型数组里,然后再过降噪",对于这样的示波器,ADC的分辨率只要7位就够了,纵向显示范围最大:2^7=128点就够了,为什么还要用一个long型的数据类型来存储呢?用一个uchar的就够了,用long型的话,处理数据的时间会比uchar型的长很多.M128的降噪模式是在该芯片处于"sleep"模式下的功能,在这里,IO都在工作,估计不会工作到降噪的模式下,还有就是:即便是不降噪,ADC的转换精度也有>8位的效果,所以为什么要降噪呢?

所以我想在这里和LZ讨论一下.你的作品是否会存在我所提到的几个问题呢?

网友:
我想已猜老LZ 为什么用.long型的数据类型了.

不要用自己的想法去假设别人的想法.如果大家思路都自己一样. 那世界就没有创造性的东东了.

我相信LZ 现在表达的东东没有水份.

对于技术交流.楼主能做到这步已不错了.(有些人动不动就要人家交出原代码,原理图.人家没有欠你的.)

对于一个设计者,关建是思路.

楼主的软件滤波做得很巧妙.牛.  实习了.

楼主:
128k指的是TTL电平

网友:
看不到图,先顶一下

网友:
示波器量程:128kHZ(无增益)

128k指的是TTL电平

是不是就是说:频率是128KHZ的TTL电平?

如果一个示波器只能测TTL的电平,那它的作用就相当于一个逻辑分析仪了.

baplmqj 菜菜

我想,作为电子技术方面的技术交流,最基本的方式就是原理图.

如果不是基于原理图的技术交流,那么,这样的交流会产生很多误会的.

如果是为了技术交流,提供原理图也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起码你可以把你认为是机密的东西放在一个黑盒子里面.

网友:
为什么现在的人都这么牛呢???????????
这么猛呢????
这么强呢????

网友:
牛人,抽空咱也做一个简单的练练手

网友:
支持46lou老黄牛

我想,作为电子技术方面的技术交流,最基本的方式就是原理图.
如果不是基于原理图的技术交流,那么,这样的交流会产生很多误会的.
如果是为了技术交流,提供原理图也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起码你可以把你认为是机密的东西放在一个黑盒子里面.

原理图+程序思路应该不会影响作者的利益吧!
没有原电路图的话,描述一下也可以吧!不然会引出一些技术上的低级误会!

网友:
楼主收到很多牛呀!我也送你一个!太牛了!

网友(2008-08-16):
好像只能做一般性的演示,毕竟电路简单,刚开始练练手还行,
也就没有什么指标了。

网友:
最近没来逛逛,被逼出实验室了,无奈只能自己倒腾试验设备了,向楼主学习。。。。。。。。。

网友:
就一个字:牛

网友:
可以共享资料就好了!期待楼主共享!

网友:
确实可以,本人有几台全新的示波器需转让,价格面谈有意者与本人联络13787389212   07388928050

楼主:
楼上的是上海的吗?

网友:
请看这个:

网友(2009-02-20):
用了好大一块屏啊

网友:
6963驱动的液晶这么大呀,不知道多少钱哦

网友:
原来仅仅是炫耀而已

网友:
很牛,很强大,好东西啊。

网友:
大方一点

网友:
很牛,但只是炫耀而已,

网友(2009-03-27):
来自日本

不说啥了

楼主:
送鱼不如送钓竿,
我贴在这里只是给予DIY的启发,可能会激发你们的创新思路.
适当的作品我会开源的.给不给是我的权利.

请谅解!

网友:
顶楼主,很久没出来了!开不开源是楼主的权力,别人无权干涉,更无权指责。阿莫这里开源气氛很好,但并不意味着来这里就必须要开源。开源促进了技术交流和进步,也培养了一些懒人,这个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网友(2013-03-11):
对软件降噪很感兴趣,软件处理数据会有这么好的效果。。。

网友:
毕业设计也是这题目。。难做啊

网友(2014-03-11):
学习了,准备做一个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