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关于Flash模拟EEPORM

楼主(2008-06-27):
关于Flash模拟EEPORM

我用0511的Flash如何模拟EEPORM读写数据呢?在网上没有找到数据手册写的也 不 详细。大家能否提供呀 anxb@163.com

网友:
你看看下面这个手册,不知道有没有用。我没用过EEPROM simulation,也不太清除。不过主要都是用函数操作的。
http://www.eu.necel.com/_pdf/U18005EE1V1AN00.PDF

网友:
楼上正解,不过内部FLASH模拟EEPROM有寿命限制,如果要频繁写数据还是免了吧

网友:
我上传个给你,不过不知道适不适合0511

网友:
to:楼上正解,不过内部FLASH模拟EEPROM有寿命限制,如果要频繁写数据还是免了吧
EEPROM模拟是用块的方式来擦写的,如果完全算下来,次数也还是不少的,几万次还是没问题的。有些掉电后要保存的数据,也就必须用EEPROM了,内部模拟一下,还是很经济的。

网友:
模拟EEPROM光代码都要要花费不少的FLASH
我上传个例程给你试试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328424.rar(文件大小:72K) (原文件名:eeprom_test.rar)

楼主:
谢谢lanshuitianxia :
我看了 下好使用PM+写的程序吧。代码大?我建议用IAR编译
我刚才用IAR 编译了 同一文件PM+生成的代码在248个 IAR只有120个。差异太大了。建议用IAR编译

网友:
差距有这么大吗?什么时候我也测试一下。
你是看的map文件还是hex文件?hex文件要比真正下载的代码大,map文件里有写代码大小的。

网友:
freescale有官方的例程,你可以上官网下载参考。

网友:
freescale 跟 nec的有些差别的。

楼主:
回复cacti :
我 没有看map文件

我把这两个.hex文件通过一编程软件,把.hex文件分别调入的,看实际写入flash的大小比较的

网友:
NEC编译器和IAR的编译效率是有差别的。但是无论哪种编译出的代码的效率也难比得上使用嵌入式汇编的手工优化。

楼主:
ahfong2006 兄:
高手呀。多向你学习呀。
不知IAR支持下载吗?向AVR  中的ICC一样?
自己能否做个下载线呢?配合IAR .能够仿真更好?

楼主:
还有:IAR编译完后能否显示编译代码是多少。地址。RAM等?我的为 什么只显示
Total number of errors: 0
Total number of warnings: 1
和设置有关系吗?

网友:
配合仿真器可以下载。代码大小在工程属性中设置好生成map文件,里面有很详细的信息。

楼主:
ahfong2006 大哥:
还 得劳驾麻烦你。怎么生成map文件呀?

网友:
eeprom模拟是用汇编的写的,用C程序调用汇编。
我刚装了一下IAR的 怎么编译不了,提醒licence无效,不能编译。IAR版本是V4.40。但是keygen是4.30的。好像破解不了。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109087&bbs_page_no=1&bbs_id=9999
这个是ahfong2006发的,我刚才就是装的这个

楼主:
回复lanshuitianxia :
我和你装的一样呀。我的安装后没有提示呀。一切正常呀。重新安装试试

网友:
AVR有flash模拟EEPROM吗?

网友:
to: anxiangbo
回复cacti :
我 没有看map文件

我把这两个.hex文件通过一编程软件,把.hex文件分别调入的,看实际写入flash的大小比较的

我没用过你说的这种方式,能告诉我那个软件叫什么吗?我去找来看看。嘿嘿。

网友:
回【17楼】 lanshuitianxia

是4.30的没错,不过4.40上面用没有问题。
生成license的时候请注意那个HostID,一定要改成大写才行。
然后用IAR的license manager 重新把新生成的license 加进去。

回【16楼】 anxiangbo

基本操作要看一下随机的帮助文档,里面有些东西花点时间看看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楼主:
TO cacti:
用常用的编程器软件就可以的。我 用的是RF2148U   (润飞编程器软件)

调入两个.hex通过flash窗口看,比较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谢谢【21楼】 ahfong2006 ,我周一再去公司装了试试。

楼主:
回复ahfong2006:
我昨天下午在公司装IAR的时候非常的顺利。晚上在家里电脑安装时提醒licence无效,不能编译。
不知什么原因?我已安装你的方法:“生成license的时候请注意那个HostID,一定要改成大写才行。
然后用IAR的license manager 重新把新生成的license 加进去。”HostID是“0x20426”固定值怎么修改呀?帮帮忙

网友:
这个HOSTID是全数字的不用改啊。这个kEYGEN不知有多少人用过了,仔细多试几次吧。我在家里和笔记本上安装了不下20次了,从来都是一次成功。

网友:
ahfong2006:
能不能写个安装说明?我安装也不成功。

网友:
如果装过I@R其他的软件,那么步骤是一样的。或者在安装的时候填入sn和license,或者在安装好之后把license导入。
导入license过程如下:

1. run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IAR
Systems\License\Utilities\Licman.exe
2. Click (Install License...) Button.
3. Fill in the apporpriate license from the
keygen, and enjoy....

另外,如果真的确信操作无误仍然无法使用,考虑下系统重装或者换台电脑试试吧。  我三台电脑都装过好几次,没发现keygen失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