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脑开机进度条出来前很慢,有什么办法

楼主(2008-06-27):
请教电脑开机很慢,有什么办法
原因是进度条出来前这个界面等待时间很长
我记得以前没有的,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328042.jpg(文件大小:332K,只有3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20080625401.jpg)

网友:
删除IDE驱动重装.再看打没打开DMA.

运行 msconfig,打开相关注册表项,把无关加载项取消.

网友:
usb口是否插了一堆设备?

网友:
把U盘之类的先拨掉再开机。

楼主:
仔细想了想,就并口插了个双龙册AVR下载的东东,就那东西了,其他我找找看,这样很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