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00 64个字节数据能正常接收到 但CRC校验失败 原因何在?

楼主(2008-06-27):
我发送64个字节,接收端数据都能收到(都是正确的,没有出现乱码),但是CRC校验失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看了CC2500DATASHEET,
没看明白CRC什么时候会校验失败,什么情况又能通过校验呢??

楼主:
大家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新手感兴趣,帮顶

网友:
请问小陈及有经验的朋友,我把从Lierda买来的无线触摸板和无线卡片上25.959M的晶体换成26M的晶体后,为什么就不能通讯了呢?
看Lierda的原理图,CC2500的外围器件的参数和CC2500手册上给出的相同,只不过晶体他们用了定制的25.959M。是否调整CC2500寄存器的参数就可以用26M晶体了呢?调整哪些参数?谢谢

网友:
你可以试着匹配下晶振的电容,应该是你换了晶振后电容没匹配造成的。

网友(2014-01-01):
发代码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