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电机的最高转速怎么计算

楼主(2008-06-27):
看到他的PULL-in Rate为220pps min,每转48步,那最高速度会有多少呢?
12VDC的

网友:
步进电机一般没有速度指标,要看矩频特性的,速度高了,力矩小了,也就转不起来了。用的不同的驱动的话速度也不一样。

楼主:
那在设计开始的时候怎么来选定呢?

网友:
首先确定你所需要的力矩和速度,然后看有哪些电机(一般配上电机额定电流的驱动器)在此速度下还能保持你所需要的转矩,尽量留一点余量就可以了。

网友:
还要考虑负载,。

因为负载的大小,会影响矩频特性。

网友:
步进电机的驱动也起到作用,

需要有启动速度,速度够了,才可以加速。等等

楼主:
还要考虑负载?说真的,我不知道自己的负载是多少,该怎么来计算或则测试呢?还有力矩
知道的朋友请多多指点

网友:
负载自己不知道就问机械人员

楼主:
是不是负载本来是有机械的人来确定的?我还以为我自己特别的不行呢